冲浪者X8 推重至少要多少?

楼主(2019-01-15):
大家好,装了新的冲浪者,配置郎宇 X2216,50安电调,9060桨,目前装完后如果加4s 5400毫安电池 总重量1.45公斤,按如图的效能表,4s电池最大1.36公斤推力,换3s的话,看了效能表怎么最大才16安,16安的推力只有870克,这个效能表显示是最大16安,870克推力吗?如果只有870克推力,怕起飞手抛有难度啊,选择这个电机和桨是想两组电池都可以用。

网友A:
5400mah就是54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00mah就是5400毫安?

是的

网友B:
这个机型能用到9寸的桨吗?延长电机座会影响推力线吧。这电池也太大了吧,需要远航吗?另外2216电机用3s或者4s还要看kv值来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型能用到9寸的桨吗?延长电机座会影响推力线吧。这电池也太大了吧,需要远航吗?另外2216电机用3s或 ...

之前效能表没有上传成功,用的是1100kv的电机

网友:
一般腰推常用高kv值小尺寸的桨,比方2200kv或者2450kv用7-8寸桨

网友C:
把航拍的东西去掉,用3S2200mAh电池都能飞到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航拍的东西去掉,用3S2200mAh电池都能飞到吐

这架飞机,不航拍,没什么好飞的啊。

网友D:
X2216  1.45kg起飞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X2216  1.45kg起飞没有问题

关键如果换3s那组用,起飞重量1350克,但是推力只有870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架飞机,不航拍,没什么好飞的啊。

推力是来克服阻力的,你又不吊机。

网友:
电池真大,能减重的就减,比如,电调皮都能去掉减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如果换3s那组用,起飞重量1350克,但是推力只有870克了。

3S也是没有问题的,飞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如果换3s那组用,起飞重量1350克,但是推力只有870克了。

我用300克的推力飞过600克的自制粗笨KT板飞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架飞机,不航拍,没什么好飞的啊。

理念差异,抛开技术,一些模友就喜欢滑翔的感觉,不喜欢航拍和特技,有没有的飞,因人而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理念差异,抛开技术,一些模友就喜欢滑翔的感觉,不喜欢航拍和特技,有没有的飞,因人而异~

F3B,F3K,F5J,P5B都是竞赛项目,都是滑翔机.
F1A,F1B,F1C不遥控也是竞赛项目.

网友:
朗宇2216  1250-1400kv 9吋桨  3s 2200mah 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念差异,抛开技术,一些模友就喜欢滑翔的感觉,不喜欢航拍和特技,有没有的飞,因人而异~

是的我喜欢关了油门在哪里飞的感觉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B,F3K,F5J,P5B都是竞赛项目,都是滑翔机.
F1A,F1B,F1C不遥控也是竞赛项目.

说实话,看了半天,我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理解了您回复的主旨。您是不是表达——无论如何,这些ABC里提到的都是对应竞赛项目的,所以都是“有的飞的”?
(如果是这个意思,我再继续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