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印悟的变形机构

楼主(2019-01-15):
有哪位模友能给个打印悟变形机构的Arduino nano 控制函数啊,现在机架组装起来了,限位开关也有了,无奈找遍度娘也没找到现成的。我还去研究了几晚上的Arduino nano语言,发现逻辑有点复杂啊,还没研究透。哪个组过打印悟的给下现成的吧,有函数和接线和用到哪些零件。小弟在此感谢了。

顺便发个最近组好的四轴。

SK520机架,大疆E800配13寸浆,起飞重量2560g,用6S5200电池悬停25分钟,不知道是轻了还是啥的,下降特别慢,基本0.5M/S,我油门打到30%的。再打低点飞机就乱动了不敢打了,我想是不是转速低了抗风不行飞机就会乱动。

网友A:
13吋桨,5200电池,2560g,能飞25分钟,很牛叉啊!请问电机KV多少??

网友:
出售全套碳纤维 打印悟

网友:
A2有钱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吋桨,5200电池,2560g,能飞25分钟,很牛叉啊!请问电机KV多少??

400kv

网友B:
我已经参透了原理!很容易的,就是用360度舵机改,上下用开关串单向二极管做限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参透了原理!很容易的,就是用360度舵机改,上下用开关串单向二极管做限位就行了

已解决,感谢啊,原来串2个二极管就搞定了。网上那些说用单片机烤程序的真是把我带坑里了。一开始我就打算用直流减速电机弄的,结果没驱动,看了你说的一下就想通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参透了原理!很容易的,就是用360度舵机改,上下用开关串单向二极管做限位就行了

串二极管什么原理啊 我也在制作 搞不明白什么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感谢啊,原来串2个二极管就搞定了。网上那些说用单片机烤程序的真是把我带坑里了。一开始我就打 ...

串二极管怎么操作啊 我也在打印悟

网友(2019-07-18):
引用 网友C:
串二极管怎么操作啊 我也在打印悟

具体的文字讲不明白的,加我QQ41979119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