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充电宝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9-01-15):
这个充电宝里貌似有天线的东西,带漆包线的那个原件不知道是什么?没有电话卡之类的东西,不象是跟踪器,把天线和漆包线剪掉能正常使用,你们看这个充电宝有什么猫腻?(说明:已经弄明白是充电宝、暧手宝两用,我真是孤陋寡闻,闹出笑话来。

网友A:
天线像温度传感器,漆包线像现在流行的无线充电

网友B:
最大的猫腻就是这么大玩意儿装个这么小的18650。标称得10000amh吧。另外敬佩楼主的脑洞,那玩意儿是温感,就是检测电池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像温度传感器,漆包线像现在流行的无线充电

无线也能充电?只见过电动牙刷是感应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猫腻就是这么大玩意儿装个这么小的18650。标称得10000amh吧。另外敬佩楼主的脑洞,那玩意儿是温感, ...

漆包线的那个是温感,另外有两个象天线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C:
这个是暖手宝,充电宝,二合一,温度过高了自动断电。

网友:
不是个暖手宝么?

网友:
暖手的吧

网友D:
那两片是感应线圈,无线充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暖手宝,充电宝,二合一,温度过高了自动断电。

要暧手必须要有个开关控制通电加热,这个没有开关啊。

楼主:
不象上暧手的,没有开关

网友E:
暖手的像天线一样的东西是发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片是感应线圈,无线充电用的

哦,是要找个感应充电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暖手的像天线一样的东西是发热片

这么小能发多大热啊

网友:
楼上有正确答案了,带充电功能的暖手宝。漆包线温感器,天线一样的电热丝

网友:
暖手宝,充电宝,二合一,温度过高了自动断电,两边是加热片

网友:
带充电功能的暖手宝

网友:
哈哈 温度传感器,其实就是热敏电阻 哈哈

网友:
带温控的充电宝啊,温度低了就自动加热,以防冬季存不进电。

网友:
似乎可以做暖手宝,两侧那个是发热片,通电发热。

网友F:
这就是个暖宝宝,印制板的基材是耐高温的,如果是NFC之类的不会用这种材料,而且NFC是会绕圈的,这个是蛇形线

网友G:
就是个自动控温的东西(可以用来暖手)。原理应该是18650电池经USB接口充电,然后通过温控电路给发热元件发热,完成电热转换,发热元件就是那两片碳浆印刷的电热丝。像天线的那个就是半导体温度传感器,用于监测控制特定的温度,它的监测结果输出给温控电路,实时控制加热与否。至于用一节电池电量做充电宝意义并不大,救急凑合。

网友H(2019-02-21):
贴心小棉袄

网友I(2020-11-30):
涨知识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