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图传图像信号问题

楼主(2019-01-15):
请教下大家,我的穿越机飞个50多米图像就特别差,信号降得厉害,换两个图传试了都一样,熊猫的200mw,棒棒糖天线,都是新的。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调整下天线摆放位置,可以伸出去长些看看

网友B:
频点不是很正确,或者天线极化不一样。

网友:
不要自动搜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点不是很正确,或者天线极化不一样。

天线是不是不分 发射和接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下天线摆放位置,可以伸出去长些看看

好滴好滴谢谢

楼主:
嗯嗯,谢谢,我手动试试

网友:
这熊猫我也用,出厂好像默认200mw,把功率调到600mw,接收机天线最好别靠近棒棒糖天线,我把接收天线摆前面,好像虫子的触须

网友:
新入坑的随便说哈:
1.换个地方试试,是不是那边有信号塔干扰大
2.和图像接收端的好坏也有很大关系,可以借别人的屏或者眼镜看看图像

网友:
如果不是图传的问题那就是眼镜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换了根天线就好了

网友:
你的棒棒糖屈成这样
可能中间的蕊已經退出了
檢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