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R-XSR 接收机 的 S.PORT与BETAFLGHT遥测接线

楼主(2019-01-15):
有一些飞控是standard s.port 链接,有一些是inverted s.port 链接,具体需要自己测试,可以参考以下的官方连线图,TX接口选一个自己飞控空闲的UART TX即可。BETAFLIGHT需要打开遥测输出和smart port

网友:
f3和f7飞控都是自带反向sport的,所以都可以直接用,f4飞控是不带的,所以需要用接收机上的反向sport口接。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

网友:
楼上说得太对了。

楼主:
4楼正解

网友:
怎么软解啊,焊盘太小,不小心把焊盘撕掉

网友(2020-11-17):
RXSR你还在用吗,,,,,我买了几个都是几十米就会失控,还没有XM+接受效果好,再也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