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模型制作的几点体会

楼主(2019-01-15):
用帆船去航海是很多了解帆船的人梦想,受种种原因的制约,最终把这个远大的梦想凝聚到小小帆船模型的制作中。帆船的特点是利用自然风能、无限航行。它与其它形式的船有相似之处,也有独特的地方。
对于常规动力的船,了解的人会更多一些,能漂浮在水面上即可,加上动力(船桨、橹、机械动力装置)。而帆船为了获取风的能量需要高大的桅杆和巨大的帆面,在获取动力的同时,船体遇到两个新的问题:倾覆和横移。从古至今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最初的方案就是采用连续的长龙骨和在最下部安装配重,随着不断的进化,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相继产生,逐渐形成帆船大家族。

这个大家族的成员小的3-4米长,大的几十米长,无论怎样基本元素都是差不多的。

制作帆船模型就是在掌骨之中展示帆船的特点,所以需要对帆船有多一些的了解和认知。

......

网友:
看了一下,全部是西洋帆船包括古罗马的帆船,就是没有中国帆船,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帆船,上次航行了一下,好无聊

楼主:
我简单浏览了一下这个版块中制作船模的帖子,感觉方法上有些问题,不是很注重基础的制作(龙骨和肋骨的连接),最后用腻子来找外型,这样做不仅费事,形状也不准确。正确的方法是按照船的型线图进行1:1放样,制作出各个肋位的肋骨板,再安装到对应的肋位上。

实船船壳

模型和实船最大的差异就是所需耗费的工作量不同。如果试图用腻子来完成船壳的制作,就和石雕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可以上人玩了哈

网友:
你这还叫模型啊!

网友:
这个仿古的帆船有味道,下水了吗?

楼主:
对于帆船模型爱好者,在获得图纸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制作模型的材料。
常见的模型制作材料有:紫铜、桐木、胶合板、ABS板、玻璃纤维、纸板,等等。
紫铜做模型的好处是易于成型,敲敲打打,加上焊接就可以制作出很漂亮的船,难点在于材料的获取,获取材料后的制作、部件的焊接。我曾经尝试过很多次紫铜焊接没有成功,原因在于电烙铁的功率太小;
桐木或胶合板做模型更简单一些,问题在于普通的乳胶粘接强度不够,易于开裂;
用ABS板做模型切割比较困难,溶剂易于挥发;
玻璃纤维做模型需要了解树脂方面的知识和使用经验;
纸板做模型强度比较差,
凡此种种,各有各的问题。
总之,选用什么材料制作模型要视自己的具体情形而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用任何材料,都能制作出一样的模型。
1.紫铜或黄铜皮焊接模型
采用这种材料制作模型对钣金和铜焊有一定的要求,如果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最好不要选用此法。
2.选用木材制作模型
最好的材料是桐木,胶合板可以作为代用材料,粘接剂建议使用E44环氧树脂,固化剂有很多种,用聚酰胺树脂更好一些。
3.ABS板
ABS板有各种厚度可以选择,溶剂就是三氯甲烷。由于三氯甲烷可以溶解ABS,用ABS粉末加三氯甲烷调成糊状就成为填充材料。ABS板比较脆,切割要非常小心,再就是ABS板制作的模型,时间长了,粘接处会出现应力痕迹,主要是对环境温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即使用腻子修补好,还会再次出现凹突,外观形态不能长久维持。
4.玻璃纤维做模型
现在网购很方便,从网上买玻璃纤维布很简单,小包装的树脂也有。用玻璃纤维做模型需要有模具(内胎或外胎),模具需要自己去做。再就是对树脂特性的了解,固化时间和脆裂性,建议用E44环氧树脂作为玻璃纤维布的填充树脂,用热风机加热降低黏度,尽量不用溶剂稀释。模具的制作不是很难,实在不行买袋腻子粉就解决了。
5.纸板模型
目前市面上纸板的形式很多,质量也很好,随着物流的发达,这些材料免费送到你的手边。纸板的问题是层间强度不够,容易剥离,制作时需要一些经验,选用适合的纸板。壳板可以用牛卡纸,龙骨和肋骨板可以用瓦楞纸,结构粘接用热溶胶就可以了,壳板的粘接用乳胶或类似胶水。

木条制做的船壳

ABS板制做的船壳

玻璃钢制作的船壳

网友:
楼上写了很详细

在选材料之前要决定的是:将要做的船是否下水,还是放室内观赏的?

模型在水中的时间,一天4-8小时在水里泡着和难得湿湿水,摸摸党的船有大区别

楼主:
以下照片是用不同材料制作出的模型的外观效果:

ABS板制作的模型

无纺布+树脂制作的模型

胶合板+无纺布制作的模型

胶合板+碎木制作的模型

密度板制作的模型

密度板制作的模型

能找到的自己制作的模型照片就这些了。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帆船模型可以用很多材料制作。

网友:
实干家动手派

网友:
不下水的船不管用什么材料,最终的效果是可以一样的

腻子+喷簿腻子+底漆+面漆,最后抛光+漆面保护

网友:
做船要精准的话,在模具上就要用数控机床,木头船只是做试验样品,再怎么折腾也到不了精准

流行法则就是上CNC制造阴模,在阴模上用胶衣,复合材料和环氧树脂直接造船

20米的游艇这样造,65cm模型帆船也一样

网友(2019-08-07):
;kkjjkhyge5rrrfdsdsxd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