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30跟CM6125选择问题

楼主(2019-01-15):
求教,这俩哪一个好一点,不谈价格场地,只说性能,谢谢了

楼主:
想入个小床子玩,有个老0630卖2300到家,今天出去玩看到两台6125没尾座,估计也就卖2000左右,就是锈的太厉害了,浮锈。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网友:
0630功能多些

网友:
我认为可以选择

网友:
成色好些的CO630A更适合你。【还有CO630C或H11-1A】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入个小床子玩,有个老0630卖2300到家,今天出去玩看到两台6125没尾座,估计也就卖2000左右,就是锈的太厉 ...

最佳选择0630

网友:
0630a,大通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入个小床子玩,有个老0630卖2300到家,今天出去玩看到两台6125没尾座,估计也就卖2000左右,就是锈的太厉 ...

真便宜。 我的CM6125B 五千一买回来的,还没有挂轮和夹头附件,机器电路还有点问题。

网友(2020-06-03):
场地价格都不谈那绝对6125了

网友:
6125是精密车床,转速高,加工范围小,挑丝转速高不太好操作,静压轴承,而且这2000一台估计状况够呛,没精度这种床不如0630。0630是通用床,好打理,日常精度也够,加工范围大点,功能全。还是选0630。

网友:
如果你这两个车床都玩了,并且不考虑场地的话,同样价格真没0630什么事。
CM6125转速除了最高转速其他根本不比0630高,因为有刹车,挑丝根本不是问题。
6125精密车床使用频率肯定不如0630这种高,而且因为太重了买的人少,价格也上不来。

插播广告
2000出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