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寸浆 有点抖-有视频 是不是PID问题

楼主(2019-01-15):
5寸浆 有点抖  新桨叶 新电机 下面B站视频     大神们帮看看这个PID怎么调,调PID技巧方法 说说

PID如下

视频如下

视频地址哔哩哔哩

网友:
什么固件?3.5吗

网友:
按这个试试, 很稳不斗

网友A:
加D  加到不抖  电机不烫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D  加到不抖  电机不烫就好了

3个D都加吗?

网友:
搬个板凳来学习

网友:
你起飞就抖   你试试在空中打俯仰横滚  看看哪个轴震动  如果是某个轴抖动那就加这个轴的D 都会抖就都加。也可以把D归零,看看P是不是抖得不停 降个3-5点 悬停在你的前方拨动俯仰横滚 迅速放开  看飞机的状态  当它轻微抖到不停  就可以加D了  加到不抖  电机不烫就可以往上加   这些都是目视完成的。

网友:
PITCH :P减2  I减2 D加2

网友:
再抖的话D+2

网友B:
PID中与抖动相关的一般是P和D,高P易造成超调抖动,频率较低,高D易造成高频抖动,加D需谨慎,高D电机易报废

安全的做法是降P,降D,这时候会发现不跟手,可以慢慢加P,直到稍有抖动,然后加点D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中与抖动相关的一般是P和D,高P易造成超调抖动,频率较低,高D易造成高频抖动,加D需谨慎,高D电机易报 ...

你好,你说的 降P 降D  然后慢慢加P稍微有点抖在加D,pitch和roll 和yaw,具体操作那一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 降P 降D  然后慢慢加P稍微有点抖在加D,pitch和roll 和yaw,具体操作那一项

你的状况不建议调pid,pid调的是手感,建议你做好减震,或者刷4.0固件,4.0的软件动态滤波器非常完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状况不建议调pid,pid调的是手感,建议你做好减震,或者刷4.0固件,4.0的软件动态滤波器非常完善了

BF4.0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BF4.0吗?

有链接吗

网友:
https://ci.betaflight.tech里面有最新的betaflight 4.0固件和 betaflight configurator 10.5配置软件

网友C:
看起来果冻也挺严重,建议做好减震吧。

网友(2019-10-29):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果冻也挺严重,建议做好减震吧。

我的视频也有果冻,是相机做减震吗?
这种有螺丝固定的相机,怎样才能做减震?

网友:
感觉是桨或者电机动平衡不行。。。PID的抖动不是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