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床刚性和车刀

楼主(2019-01-15):
买了个小车床 之前上过图   用送的车刀车东西  感觉就是在磨材料  车不动  一头大一头小  明显让刀  懒得磨车刀  买了一套数控刀  好一点点  但还是不能切太多 一刀最多0.5
车外圆切出来的碎屑不连续  感觉还是刀不够快  车45钢还好点 车黄铜更加差   打1500转也不行  黄铜应该是高速还是低速车   说明一下  车床用的10*10的车刀  是不是还是要自己磨刀才行 看论坛里好多diy车床的车出来到挺好的 为啥我这成品车床还差  黄铜是不是比45钢还不好车  请各位兄弟指导一二

网友:
我的小车加工不锈钢单边0.1到0.2 多了车不动。黄铜很好加工 玩车最几个关键点的知识要懂才行  刀的中心高度 刀刃角 一些切削量什么的 最好看本初几书  我也新手

网友:
看看刀具的前后角是多少刀具的参数很多

网友:
小车没那么差,是你的刀没选好,就算是180那一类的微车,啃45#钢1mm是问题不大的。

网友:
机架刀不够锋利,但是车出来的工件表面光洁度比手磨刀好,比手磨刀耐冲击,耐高温,耐磨损,车黄铜的刀不应该用车碳钢的刀,用车铝件的刀效果比较好

网友A:
换大电机啦,但是换大电机车床就坏的快了

网友:
刀没对好(✪▽✪)。

楼主:
车黄铜的刀不应该用车碳钢的刀,用车铝件的刀效果比较好   是指刀刃磨的方式还是专门有这种刀卖
刀没对好   是怎么对  刀尖对中吗  就是卡盘夹住锥体  刀尖对锥体的尖端是吗  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进刀多少是变量,要看车的外径是多少?转速是多少?要配合好,直径越大,转速越高车床扭矩越小,进刀越小。反之直径小,转速低进刀可适当加大,这么小的车床进刀0.5mm可以了。

车铜肯定比车钢容易,尖刀粗车,平刀精车,保证光滑,最后用2000目砂纸抛光贼亮,最后用羊毛毡能抛光出镜面

网友:
建议你先看看车工入门基础教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意车工入门基础理论必须学,安全第一!!!!

网友:
主轴电机没劲。换大点地试试。

网友:
11楼说的对,小车床不要用那种有刷的电机直流电机,功率要大

网友:
走过相同的历程,学磨刀吧,合金刀片不好用,白钢条自己磨,磨锋利点,就是不耐用,好在小床也不干大活,勤磨刀。

网友:
会不会是刀高度不在中间。

网友:
首先要看《车工》,再加上实践。在这里问几句,只言片语没多大用。

网友:
磨刀很重要,不管是啥材料,刀磨不好,连塑料都车不好。对小床子来说,就是数控刀也得磨。另外,还得学好磨钻头。

楼主:
车出来的都是粉末 表面不光滑 什么原因

表面不光滑

表面不光滑

车出来都是粉

车出来都是粉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最后一刀一两丝地进,转速高点,走刀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