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充电器

楼主(2019-01-15):
如图所示,如何设置308给12s电池充电。

网友A:
把12S拆分成两个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2S拆分成两个6S

充电的时候把电池拆开?充好了有把电池并联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的时候把电池拆开?充好了有把电池并联起来?

不是物理拆分,电池还是一个。只是把平衡口和动力口拆成2块6S的状态,再充电。充好了,2个6S串成12S用。

网友:
单块电池12S?不多见啊,一般的用到12s的时候,都是两块6s的串起来用的,比如飞600、700,用到12S的电池,都是两个6S分别充,飞的时候串成12S

网友:
有12S电池。。宝上找。。

网友:
印象中见过马云家有12S的电池,不过虽然是整块的,但是也是分了两个输出电源和两组平衡头

网友:
单块12S一般都是植保机用,植保机的充电器可以满足到!航模用的一般都没有冲到12S,4010都系10S。如果是平时方便使用,建议都系用6S串联使用!

网友:
还是拆分电池便宜些

网友:
你要是知道308的含义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30指的是最大30A,8指的是最大8s。你用12s肯定不能直接充电了,通过平衡头充电的想法我只能呵呵了,平衡头才能有多大电流啊?想用现有充电器必须改造电池,把电池拆分成两个6S,独立出线,各充各的,然后串联使用。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池不已经分开了两个6S了吗?

网友(2020-01-08):
引用 楼主:

刚入手308不知道用怎么选电源,大佬有没有推荐?

网友:
没听说过并充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