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螺旋桨成品卖的?

楼主(2019-01-15):
1米帆船上想加装个电机,能自动收桨减少阻力,不知这种桨叫什么名字?

网友A:
楼上的这个回复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这个回复太给力了。

楼上这个是纯金打造

网友:
吓死我了  才知道玩船的都是土豪

网友B:
需要备用方案吗? 可以考虑一下摇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备用方案吗? 可以考虑一下摇鳍

其实有更好的方案,就是摩托艇的那种舷外机,用时控制舵机把螺旋桨放下水,不用时拉上来,不过这种也没有成品可找…… 暂时想到的就是折叠桨这种相对简单一点,摇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