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0j 电池接反 求助求助 谢谢各位大哥 大神了! ...
futaba t10j 电池接反 求助求助 谢谢各位大哥 大神了!!!

楼主(2019-01-16):
手贱 拆开重新焊了一下h通道的开关! 结果重新上电 没看仔细 正负极接反!!!
注意 不是原电 而是一个3s锂电用杜邦线迁出了2s
供电! 电压绝对没问题 灯好像闪了一下 然后重插! 结果都是好的!!10个通道都没问题!!!开机正常!!!!
现在就是担心距离的问题!哪位大哥可以告诉我一下 有问题吗?求个安心!!!

楼主:
空的那一头没接!!!!

网友A:
不会有问题

网友B:
自己拉下测距就不是懂了吗。别人说没问题就真的没问题了吗。

网友C:
我的t10cg接反就烧了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