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收到了5年前订的 Henseleit Helicopters TDS 秉持装得慢飞得快的幻想 3.18更新

楼主(2019-01-16):
第一次看到后下单已经是5年前2014年的时候了,在种种的延期,一年一年的延期,改版,再调试,再修改后,Jan 终于在2019年1月完成了他的作品,祝贺他终于完成自己另一个杰作,也可以说是现今直机设计最精巧的机型了,了解他机型的模友看到这台机子,你也肯定会被 TDS 各种巧妙设计惊艳到的。

正好这个时候来德国,有幸稍微能早点拿到机器,可能是亚洲的第一台和第二台开箱?相信后续大家会陆续看到各位大神的分享。我的完整记录可能要到年后才有机会了,这期间会一直都出门在外,自己也是非常心痒痒啊。

楼主:
虽然 Jan 要求按照说明书的顺序进行安装,不过我发觉尾管的贴纸需要先完成才能组装到机身上。这里用了我平时做车漆打理用的化学小子润滑剂,非常好用,如果用肥皂水也是可以的。诀窍在于在贴纸到位前要不断湿润,有喷壶喷水是最好的。要仔细查看贴纸上是否有粘上细小的毛或者灰尘,还有清理尾管的粘贴区域,如果有就用一些润滑洗去贴纸上的细小杂质,不去处贴上后会在贴纸下留下凸起。嗯,这时候我就是天桥上祖传贴膜大师

要求需要在离尾管底部 25mm,尾部贴纸 5mm 处开始贴字母。我想了一个方法,先用胶带在需要的位置贴上,然后字母靠着这些定位胶带贴下即可,用我这个方法贴字母也是非常轻松惬意了

将字母靠着定位贴纸的边缘贴下,现在稍微按压表面即可,还揭起多余部分

在揭开透明转移膜的同时将多余的贴纸一起揭开,用镊子夹紧挑起字母周围多余贴纸,避免撕扯到字母

一边完成后开始贴另外一边,同样用胶带做好定位

在揭开转移膜的时候要记得从后往前揭开,从 S 往 H

轻松搞定

距离尾管底部 26mm、距离尾部贴纸 5mm,完美

嗯,完美

贴膜小哥收工,下次贴头部

准备做些调试

皮带传动如果马达或者从动轮的两根轴不是互相平行有角度的话,就会使得皮带跑偏。楼上拍了两组四张皮带的照片就是调整前后的对比。通过往运转方向转动马达,不是转大桨夹,那样看到的跑偏会是正好相反的,如果皮带一直跑向一侧,那么说明马达的角度不对。因为侧板上马达座的空位是有点点点余量的,但是这样轻微的角度也会让皮带跑偏,造成皮带磨损,发热。一定要耐心调整,一点点点调整马达底座。最后如果转动马达,皮带会停在某个位置那么就调整好了。在装的时候看出来 Jan 的设计是两个侧板边缘作为靠山,马达靠紧两边侧版马达应该就是垂直状态,但我把马达按住靠紧侧板后出现皮带跑偏。其他模友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我比较幸运,另外一台装的时候会特别留意这里,看看是哪里的原因。

跳动在 0.01mm

网友:
站位站位站位

网友:
座位座位座位

网友:
水贴水贴水

网友:
静候大手笔

网友:
大湿又有什么大手笔了

网友:
进来观摩,火前留名

网友:
有什么动作么?我也占位

网友:
我也占一个位置

这位置没白占啊,坐观楼主分享TDS细节。

网友A:
精彩,顶起来

网友:
我猜是tds

楼主:
  大神为何如此般帅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为何如此般帅气

清关死去活来中

网友:
占位观摩  。。

网友:
5年前付钱了吗

网友:
切,啥都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