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RF201s怎么设定电池反馈到控显示

楼主(2019-01-16):
控是天地飞ET07,接收机按图接好了这个,但控上无显示,怎么设定呢

网友:
您好
1.ET07遥控器菜单—通信设置—对码—遥测是否是开启的状态
2.如没有开启、重新开启遥测再对码
3.检查接收机第5排针回传接口与通道1-通道4方向是否一致

还有需要了解的 可以技术支持联系解答13530529708,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