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刀杆加热后套上电机轴,会引起转子退磁吗?

楼主(2019-01-16):
ER刀杆加热后套上电机轴,会引起转子退磁吗?
200-300度的高温
好像150度就会退磁吧,内转子无刷电机

网友:
不会。没有那么多的热量加热转子。

网友A:
ER延长杆套转子的话,  刚性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延长杆套转子的话,  刚性差很多

这个,非延长的,但电机出轴短,最多也就套进去12mm

网友:
电机轴有可能轴向蹿动。

网友:
退磁是肯定不会的了。你没这么多热量传到钕铁硼上面。只不过呢。轴向窜动你可能会做得很糟糕哦。我试过类似的。反正我是失败了。哈哈

网友B:
可以冷装啊,把转子冷冻缩小在常温下压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冷装啊,把转子冷冻缩小在常温下压入

好主意,现在直接往上套用点力也能套上点,就怕到半截进不去了,还是冻下好

网友:
不会。没有那么多的热量加热转子

楼主:
在天然气上烤了会,只能套进一点,只好用长螺丝顶住尾巴,锤子砸进去

网友C(2019-04-02):
楼主好 我也弄了一个这样的电机 刚接触到 我主要是钻 这样直接连接轴套可行吗? 选择er轴套需要车 没那加工条件 麻烦指点一二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天然气上烤了会,只能套进一点,只好用长螺丝顶住尾巴,锤子砸进去

我也是这样装进去的。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天然气上烤了会,只能套进一点,只好用长螺丝顶住尾巴,锤子砸进去

用起来怎么样? 这个电机加驱动多少钱?

网友E:
这电机哪里有卖的贵吗,能给个连接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机哪里有卖的贵吗,能给个连接部

某宝搜无刷电机 8线     ,现在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起来怎么样? 这个电机加驱动多少钱?

震动太大了,上架后整个机架都震,没法用,用的电动车36v350w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 我也弄了一个这样的电机 刚接触到 我主要是钻 这样直接连接轴套可行吗? 选择er轴套需要车 没那加工 ...

er套不用车,把电机前面那个凸起,锯掉一部分就行了,别锯太多,导致轴承掉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太大了,上架后整个机架都震,没法用,用的电动车36v350w控制器

震动大 应该是装配不同心  我弄的话肯定做成无动力  用同步带 2比1 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起来怎么样? 这个电机加驱动多少钱?

电机当时买的50,驱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