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模型的Groovy 50 3D 固定翼,分享下

楼主(2019-01-16):
https://www.theworldmodels.com/store/product/1334/Groovy-50-3D

这台飞机,谁来分享下经验。我买了一个,还没飞、
我得搭配是三叶61四冲程,螺旋桨是13*4

我自己补充翻译的

Specification

Wing Span  翼展
54.5 in / 1390 mm
Wing Area 机翼面积
648 sq in / 41.8 sq dm
Flying Weight 起飞重量
5.7 lbs / 2600 g
Fuselage Length 机身长度
53.5 in / 1360 mm
Engine Required 适配引擎
4-stroke 0.50 - 0.70  四冲程 50~70
Radio Required 遥控器
4-channel radio w/ 5 standard servos

Features

Capable of both F3A maneuvers as well as 3D performance
介于F3A和3D飞机之间的混血
All Balsa & wood construction
  全轻木
Premium hand-ironed on covering
手工蒙皮
Plug-in rib wings
插接机翼
Pull-pull system for rudder
拉线控制方向舵
Comes with all hardware and accessories
零配件齐备到手好装

飞过这个飞机的老手来侃一侃啊,分享下经验

楼主:
我就是喜欢外形很漂亮,看女人就看腰身,修长,腰细性感。这飞机腰身修长,感觉很美。

貌似这种腰身修长的飞机,飞的时候比较舒展的开。很线性的飞行轨迹。

网友:
之前卖了一架到现在还没装。卖的是展翼一米的电动版。
有飞过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
我也有意这款飞机,到现在没有下手主要是感觉升降舵面不够大,飞3D不太理想!机翼面积也小点,下降速度不会慢!偏3A这款比较理想,只是涂装花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意这款飞机,到现在没有下手主要是感觉升降舵面不够大,飞3D不太理想!机翼面积也小点,下降速度不会 ...

这个好啊,两冲程的硕大排气管被隐藏的很好

网友B:
這機很好飛,做功好,全部舵面調正就好了,機乎不用微調,4沖用70,我用2沖5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機很好飛,做功好,全部舵面調正就好了,機乎不用微調,4沖用70,我用2沖52.

你说的是哪种飞机?

网友B:
都講明 4沖用70,當然是高飛50  3D機啦,不過兩款我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講明 4沖用70,當然是高飛50  3D機啦,不過兩款我都有.

多谢您分享经验啊。可是我只有三叶的61级四冲程。当初买的时候,我嫌弃70级别的引擎太重了。怕以后不好适配40级别的飞机。
那么我得重心估计会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您分享经验啊。可是我只有三叶的61级四冲程。当初买的时候,我嫌弃70级别的引擎太重了。怕以后不好适 ...

我用 2沖 52, 要張原本 Engine 位移向前 5mm, 電池放在防火檣後面,那樣做後重心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 2沖 52, 要張原本 Engine 位移向前 5mm, 電池放在防火檣後面,那樣做後重心就差不多了.

谢谢您的经验分享。  我看了发动机数据,看来我直接按照说明的安装应该就没是问题了。
我通常喜欢起飞的时候,刚好平飞。
因为说明书就是标配的四冲程。若是飞行的后期,油料将尽,飞机发飘,倒是一个不错的提醒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经验分享。  我看了发动机数据,看来我直接按照说明的安装应该就没是问题了。
我通常喜欢起飞的 ...

燃料用到張盡時降落,我的機子會頭輕,如果加上風大就會比較難控制,所以我只飛幾分鐘,燃料用到還有一半時就降落就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料用到張盡時降落,我的機子會頭輕,如果加上風大就會比較難控制,所以我只飛幾分鐘,燃料用到還有一半時就 ...

我今天飞了,严重的头轻,按照说明的发动机和防火墙的距离安装。
于是我在机头捆绑了一个扳手,还是头很轻。

我今天修改一下,计划吧接收机电池组,直接紧固到油箱下面去。

确实这飞机好飞。

网友B:
我都講過接收機電池要放到防火檣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講過接收機電池要放到防火檣後面.

我准备改侧装发动机,直接把电池捆到发动机侧面。

网友B:
見議不要裝在那裡,因為電池在發動機徬我覺得有些問題,因為有熱力及燃料會黏到.對電池不好,如飛行中出問題就後果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見議不要裝在那裡,因為電池在發動機徬我覺得有些問題,因為有熱力及燃料會黏到.對電池不好,如飛行中出問題就 ...

是的,您说的没错。所以我用三维打印机,打印一个电池的保护盒子,里面填充海绵缓震。然后用螺母拧到发动机架子上。

这个飞机的重心是个问题,尤其是没有安装头罩的情况下。

网友:
这机我买了快两年了,一直没装。感觉三叶61拉力太小,装这个飞起来费劲,毕竟这机空机1800克,61拉力才2200多点

网友:
可以改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