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抓脚架调油直高速

楼主(2019-01-16):
油固把飞机摁地上全开风门就可以调发动机最高转速,方便。准备下次叫个小伙伴举着油直脚架全风门全螺距来调发动机高速,哈哈哈哈,肯定很刺激!

网友A:
一不小心就成砍脑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不小心就成砍脑壳的了

应该是砍不到的,因为是正螺距,就算手滑了飞机也是往天上飞。

网友:
飞机带着你朋友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砍不到的,因为是正螺距,就算手滑了飞机也是往天上飞。

遥控器手滑了呢?

网友:
小心把脚架拽下来。

网友B:
十几年前就这样干过,雷虎翼手龙,唯一的缺点就是排气管那边那个人手容易被废气烫着,注意这个就可以。两个人面对面举起来,一个人双手抓一边脚架,四点固定。一定不要一个人,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前就这样干过,雷虎翼手龙,唯一的缺点就是排气管那边那个人手容易被废气烫着,注意这个就可以。两个 ...

前辈还真干过啊,想想都很刺激。发动机高转声,大桨的风声,不得了。前辈,是不是要用最大螺距来调最高转比如11-12度,螺距小了发动机是不是就超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还真干过啊,想想都很刺激。发动机高转声,大桨的风声,不得了。前辈,是不是要用最大螺距来调最高转 ...

嗯嗯是的

网友C:
电直我以前搞过,后面想想还是很危险的,不是正螺距就一定打不到人,万一某个浆出问题,机身失去平衡很危险的

网友:
我一般弄个架子,把飞机直接固定在架子上,随便怎么推油门,还安全

网友D:
完全没必要这么做。油直与固定翼工作状态差别迥异。固定翼依靠螺旋桨和空速散热,因此不必过多考虑散热问题,调到最大转速后降一点油针即可。直升机依靠自带风扇散热,散热效果差,尤其是悬停状态。如果还沿用固定翼的老办法,一定会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必要这么做。油直与固定翼工作状态差别迥异。固定翼依靠螺旋桨和空速散热,因此不必过多考虑散热问题 ...

是的,油直按照油固方法调最高速不可行。

网友(2019-03-21):
稍微动一点斜盘,手就拿不住了,非常危险

网友:
不作不死.......................................

网友:
感觉还是磨车台粗调,然后根据试飞情况精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