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装机

楼主(2019-01-16):
本人小白一枚,,想入手航拍无人机不知道是组装450好还是500的机架好呢。。。。配置用什么?请大师们指导一下!谢谢飞控我想用APM2.8的

网友A:
如果是航拍就直接上成品机。diy的机器一套下来成本不低,,而且效果肯定会让你后悔航拍
玩到后面想弄点花出来再考虑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航拍就直接上成品机。diy的机器一套下来成本不低,,而且效果肯定会让你后悔航拍
玩到后面想弄点花 ...

大疆成品机贵啊。。。。。其他的不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成品机贵啊。。。。。其他的不知道行不行呢

自组一套也不平宜, 对一个新手来说更难 ,买个dji 二手的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疆成品机贵啊。。。。。其他的不知道行不行呢

作为过来人,自认为可以管控物料价格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发现成品的很多东西满足不了的时候再去弄diy会更容易。省钱方法有,但你这个阶段完全整不明白

网友:
PIXHAWK2日志解读,那里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过来人,自认为可以管控物料价格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发现成品的很多东西满足不了的时候再去弄diy会更 ...

对 我现在就是很迷茫。。。。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我现在就是很迷茫。。。。

找个成品机弄着呗,边拍边学,找到组织后一边交流一边整。现在给你一套配置买回来你也是一脸懵逼。可能现在让你提问题你都提不出来

网友:
建议先收个二手450练练,先能上天安全落地了再考虑买成品还是DIY,一般二手450四轴300左右就搞定了,再买套中等点的遥控设备,至少10通道,通道少了玩多轴后面你会发现根本不够用,还有飞控第一架练手可以用APM玩玩。以后组航拍机最好用PIX或者大疆成品控。反正DIY搞一套一下来也不比买成品便宜。只能说享受那种装机调机修机的乐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