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的发动机主油针只要开1/4就可以了?

楼主(2019-01-16):
请教一下,我的发动机,甲醇40级,调好油针,发动机转速正常了,结果发现主油针竟然只开了1/4圈,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副油针呢?

网友:
三叶25级,主油针0.8圈,副油针4.5圈,发动机状态正好,没任何问题,我也纳闷了,感觉运行正常就好不用刻意关注这个吧……

网友A:
活塞吸力衰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吸力衰减了?

活塞吸力衰减是什么意思?我的那台发动机活塞完好,缸压极好,吸力极强,螺旋桨转一圈就猛吸一大口油。

楼主:
只有主油针,没有副油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主油针,没有副油针。

三叶25,不管是老款还是新款,都有主油针和付油针。老款的付油针在主油针另一边,新款的付油针在化油器,用长柄一字起子调整。

网友:
你为什么要迷信文章,而不相信实践呢?

文章里说的只是大致现象。不代表所有。工厂很多东西加工精度难以实现完全一致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叶25,不管是老款还是新款,都有主油针和付油针。老款的付油针在主油针另一边,新款的付油针在化油器, ...

是os LA40,化油器是泄放孔式的,只有调节泄放孔的螺丝,没有副油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活塞吸力衰减是什么意思?我的那台发动机活塞完好,缸压极好,吸力极强,螺旋桨转一圈就猛吸一大口油。

也就是说,新机就这样。
用好油?还是自配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新机就这样。
用好油?还是自配油?

二手机。从来没用过好油,一直自配油,1:5

网友(2019-06-19):
发动机工作正常,不过热,就没问题。

网友:
我也发现发动机确实有两种油针方案可以正常运行,只是心理上觉得传统圈数的可靠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机。从来没用过好油,一直自配油,1:5

1比10更科学

网友(2019-08-26):
三叶25,主油针一圈,装V艇上,自配油,1:5,跑起来嗷嗷的。

网友:
个例但正常,一般是生产中主油针或油针孔加工较设计有误差,猜因主油针大径孔加工得太深;
不必纠结多少圈,发动机工作正常就OK

网友(2020-07-26):
好用就是王道

网友:
鞋合不合 只有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