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伟力XK110舵机寿命

楼主(2019-01-16):
2018年年中,收了一台二手XK110,到手检查除了两个机壳前固定柱断了、尾电机更换以外,未发现其他暗伤;试飞也正常。于是一直在闲暇之余在家练手,每次3-5电。上周五晚上在家飞行中,突然发现飞机起飞离地时明显向左偏,遥杆修正无反应,第一感觉就是舵机要挂了。停飞后重新加电,单独测试舵机控制,果然,十字盘左舵机无动作——舵机挂了。查看遥控器中XK110总飞行时间,约35小时。问题来了:XK110舵机正常工作时间大概有多少小时?
分离舵机并拆开检查,齿轮组正常。加电测试时偶尔舵机也有响应,初步判断是舵机电机挂了,而且根据经验,其实就是空心杯电机的电刷磨损了。先下单买了几个XK110舵机,周二晚收货后装机测试正常,XK110又能愉快地飞了。回头再研究一下这个舵机,拆开简单测了一下电机尺寸,应该是412空心杯电机。又在某宝上查了一通,订了几个412,准备修一下试试。

网友:
这么小的舵机要换电机,考手艺哦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差不多200起落是有的

网友B:
好飞么?外形挺拉风,1s电能飞3分钟么?

网友C:
换电机可行的。我换过。很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电机可行的。我换过。很简单

是某宝上的那种412空心杯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飞么?外形挺拉风,1s电能飞3分钟么?

感觉和我原来Esky 016 400电直相比差不多。XK110有所谓的6D模式,不开3D时有自稳,很容易上手的。从收机到现在,就在前几个月处理过3次险情,均未对飞机和家中其他人财物造成连带损失,连桨叶都没换过呢。

1s520mah电池,前40起落可无暴力飞行大于7分钟,当然啦是在家里小飞怡情那种飞(主要原因其实是3D没学会),7分钟后电压3.73V左右,应该没有过放。
后面时间就开始逐渐缩短了,反正我的遥控器定时器不断从6分半,6分地往下调。买来到手共6块电池(有两块原来用做控电的也被我拿来做动力电了),现在前后废了3块,原因一是怀孕,严重怀孕那种,二是飞行时间明显小于其他几个,为安全计直接退役处理了。现在这批电池还有3块堪飞,实际可飞时间4-6分钟不等。

这次舵机故障后,我全部更换了3个舵机,重新调整后发现飞行时间又延长了,还是这剩下的3块电,飞到6分钟定时结束,遥控器嘀嘀作响了,还有较大余量。仔细比较一下,发现更换舵机后的起飞离地油门比原来大大降低了,原来起飞离地的油门值大约是35-40,偶尔也有电池30左右可离地飞行的,现在还是原来的电,离地油门降到20以下。估计是因为调整舵机连杆影响了桨叶螺距造成的。原来的螺距设置偏低吗?

最近重新购买了4组新电,还是蓝皮520mah那种,装机时发现比原来的稍微宽那么一丢丢,插入电池槽时感觉稍紧,飞行时间有较大恢复。先用3块旧电继续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200起落是有的

接近300个起落了吧。按我自己计数,每个电池都飞了60多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近300个起落了吧。按我自己计数,每个电池都飞了60多次了

那差不多寿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和我原来Esky 016 400电直相比差不多。XK110有所谓的6D模式,不开3D时有自稳,很容易上手的。从收机 ...

你是K110原配么? 7分钟???

是不是改什么东西了?

我就简单航线 一会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某宝上的那种412空心杯电机么?

不记得了。你拆下一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