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EEROTOR 2代眼罩 AV OUT 方法

楼主(2019-01-16):
跪求beerotor 2代眼罩求开启 av out 方法,接了一根莲花头,接眼镜3.5mm插口和电视视频输入,可是接了眼镜有画面的情况下,电视怎么都不出画面,求问大神们,是需要设置什么或是按什么组合键么?

楼主:
大佬们,快来帮帮我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眼罩没有av输出,不过你可以拆开在接收模块的av口飞一根线出来。

网友:
是不是只能用眼镜看录像时才能输出

网友:
视频输出线是那根黄色线插在电视的黄色视频接口上面,,电视能出画面的,我试过

网友:
不能只接av,还有地线

网友:
需要接一根莲花公头,以前老电视机的模拟信号线

楼主:
统一回复下,首先谢谢楼上几位大佬们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beerotor二代眼罩是带av out功能的,之前眼罩前加了一个摄像头,摄像头3根线,信号、5v、gnd,之前在连接信号线的时候,手头的莲花头线,线芯里只有一根信号线,连了摄像头就直接出图像了,后面我认为只用接信号线就能传到电视,后面再投屏到电视时,diy的av线,视频信号线剪断,发现线芯里有两根线,一个信号线,一个地线,当时直接了信号线,地线没有接,所以没有图像,后面想了想,把地线接上了,图像就投射到电视,问题就解决了。。。。问题解决后,又发现新的问题,发现电视延时太高了,完全不能用来飞飞机,有大佬能给点解决办法么?

网友(2019-06-09):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下,首先谢谢楼上几位大佬们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beerotor二代眼罩是带av out功能的,之前眼罩前 ...

使用大屏,游戏专用高刷新的显示器来代替电视机

网友A(2020-10-08):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下,首先谢谢楼上几位大佬们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beerotor二代眼罩是带av out功能的,之前眼罩前 ...

这两天在研究怎么加个摄像头,但av线丢了,能给一下接线图吗,av线的插头是4节的还是3节的?

楼主(2020-11-12):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在研究怎么加个摄像头,但av线丢了,能给一下接线图吗,av线的插头是4节的还是3节的?

四节的,我的眼罩已经卖了,我也加过摄像头,摄像头用电池供电,摄像头视频信号直接接给眼罩,其他的不用接,应该是这样,时间有点久,都忘了,还有你之前回复的用游戏屏幕接眼镜能降低延迟,我研究后的结果,是接老式的屏幕可以用,基本感觉不到延时,好像现在的电视输入了视频信号它还要再转码一下,所以延时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