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nava v2,gps姿态模式,脱控定点定高,请教这算稳吗

楼主(2019-01-16):
f450,naza v2,pmu v2,naza gps,14颗星,dji拆机2312a电机,dji 9450自锁桨,乐天20a电调,h3-3d,h3-2d gcu v1,gopro4,iosd markii,btu,天地飞7控,感度为naza v2默认值,3s 4300电(实际充满电平衡充显示充入2350mah)。
总重1500克,山东当日下午5点,室外温度约零下8度,一级风。起飞12.4v电压,落地十秒后BB响显示11.1v电压,滞空时间8分钟。请大家谈谈有哪些不足,哪些需要更新和调试的地方。谢谢。

网友:
可以了,现在气温低 能8分钟不错了

网友:
感觉垂直方向上下飘

网友A:
垂直感度调下

网友:
续航还算不错,天太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感度调下

上下飘是不是太重了,真的好难减重啊。f450到1500克了,真的不好飞,今天二三级风,又飞了下,滞空时间7分钟。

网友:
1500g太重了

网友B:
不错的,我以为是老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的好,

呵呵,根本就没飞啊,就是脱控,新手,技术差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我以为是老帖子

啊,落伍好多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落伍好多年了。

还是挺好玩的

网友D:
你好楼主,我现在也是用NAZA-M V2,请问掰杆启动(油门摇杆并未脱离最低处)之后电机速度过快,感觉不是马达怠速速度是什么回事呢,然后继续往上打油门至中位电机速度都没有变化,我选的是姿态模式,电调也校准了,软件也校准摇杆了,感觉控制不了速度和油门呈线性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我现在也是用NAZA-M V2,请问掰杆启动(油门摇杆并未脱离最低处)之后电机速度过快,感觉不是马 ...

楼主:
你好,
第一个问题,启动电机的初始速度可以在调参软件中设置,如下图

马达相关设置
什么是马达怠速
        马达怠速速度指电机在启动后的最低转速,设置这一项内容将限制电机启动后的最低转速。
        由低速到高速一共分为五档。马达怠速速度设置为低速,电机启动后的最低转速变低。马达怠速速度设置为高速,电机启动后的最低转速变高。
设置马达怠速
        请点击鼠标选择马达怠速速度。建议您将马达怠速速度设置在推荐档。在飞行过程中,根据个人要求,可以另行设置。
注意
该参数主要针对马达怠速速度过高的用户,可以通过设置该参数降低马达怠速速度。对于一般用户,请将其设置为推荐及以上;否则马达怠速速度设置过低,可能导致电机无法起转。

第二个问题,naza v2的设置上有说明,升空起飞需要油门50%以上,电机速度才会明显加速;50%以下油门,速度几乎无变化,而且无法升空起飞。

网友E(2019-04-13):
我的f450naza lite飞控,二手的2312电机,1045的自锁桨好盈乐天20A电调,非凡osd,熊猫图传,监控1000线,摄像头自组4s5100mah高压锂电总共1290克。乐迪AT9S遥控,留空时间15号分钟左右,也没刻意的悬停计时间,15分钟内飞过340米高度,开阔地收星16-18颗GPS悬停可钉钉脱控,但姿态和手动挡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f450naza lite飞控,二手的2312电机,1045的自锁桨好盈乐天20A电调,非凡osd,熊猫图传,监控1000线, ...

dji 2312a拆机电机、乐天20a、naza lite或精灵拆机飞控、iosd是自组f450的首选。
我开始也是买的非凡osd,很不巧,来回换了2次,都出现了问题,不过非凡官方和淘宝卖家的服务真的很好,想换想退都行,还给承担快递费。不过我基本都是慢速飞着玩,所以最后还是选择的dji gps。
摄像头只是监看飞行的话,用监控摄像头或者淘宝搜索“摄像 模组”,便宜也很不错。我用的就是监控摄像头模组,30十元好像,也很好。
我现在把dji h3-3d云台拆了后总重1300克,用3s 4300mah现在飞是15分钟,落地回压11.1V。今天我们山东本地气温是中午2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f450naza lite飞控,二手的2312电机,1045的自锁桨好盈乐天20A电调,非凡osd,熊猫图传,监控1000线, ...

另外请问,你的1045自锁桨是什么牌子的,效果怎么样,我一直用的是dji 9450原厂自锁桨,我见过第三方的桨,很软很塑料,不知道你买的这种1045自锁桨怎么样。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问,你的1045自锁桨是什么牌子的,效果怎么样,我一直用的是dji 9450原厂自锁桨,我见过第三方的桨 ...

我买到淘宝上8元一对的自锁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问,你的1045自锁桨是什么牌子的,效果怎么样,我一直用的是dji 9450原厂自锁桨,我见过第三方的桨 ...

也没有用过别的桨不知道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