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 飞控,分5V或2-4S ??

楼主(2019-01-16):
最近入坑了穿越机。
当全部的配件买好之后,就开始埋头组装了。
这期间遇到个飞控的问题,分享给大家!
入坑的新手们,你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在装机前当然少不了收集一下接线图,或者视频等等资料啦!

首先发两张网上找的线路图:

这是一张F4 飞控的接线图,然后我裁剪出来的是飞控电源的接线,这里飞控是需要接分电板的5V电源。

接着这一张也是F4 飞控的接线图,然后我裁剪出来的是飞控电源的接线,这里飞控是直接可以接2-4S电源的。

就是因最先看的图是后者,然后我的飞控在接上电源之后,直接冒烟烧掉了。多么痛的领悟.....

之后问了下店家,它说飞控是接5V电源的。F4飞控也分5V或2-4S 的版本么?

反正提醒下新手们,要分清楚飞控的的输入电源呀!!!

网友A:
你太有才了, 那个说要接二组供电的??f4v3已内置5v bec 供飞控接收 , 单接分电板动力电就行了, 接舵机才需额外舵机独立供电

网友B:
f4v3电源都是直接接动力电,没5v之分

网友:
安图3接飞控就可以工作了,但是舵机是没有5v输出的要用图一的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v3电源都是直接接动力电,没5v之分

我的飞控就是一接上3S电源就烧掉了,卖飞控的店家说,飞控是5V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有才了, 那个说要接二组供电的??f4v3已内置5v bec 供飞控接收 , 单接分电板动力电就行了, 接舵机才需额 ...

不是说要接2组供电,我的意思是问是不是有两组供电的型号?因为我的飞控一接3S电源就烧了,卖飞控的店家说飞控是5V电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要接2组供电,我的意思是问是不是有两组供电的型号?因为我的飞控一接3S电源就烧了,卖飞控的店家 ...

单接2-4cell动力电那个就行, 接3cell动力电也烧掉, 也许你接错了, 你发的图接线是对的

网友:
VBAT和CRNT分别是电压及电流检测口,为了安全我会习惯性只接动力电正极到VBAT,再引一路5V和GND到飞控就行了。

网友C:
没看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你是vbat接了动力电又接了个5v?

网友:
  恭喜楼主: 没有入坑  DJI  。
你这个 也就只损失 83元 而已 。。

以后凡是 超过 5V 的电压,都要 仔细又仔细。

网友:
那一排是5V VBAT GND 是不是除了接动力电以外还要同时接5v?

网友:
学习了。能直接2-4s供电的话,板子上应该有相应的稳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你是vbat接了动力电又接了个5v?

我想表达的是,我按图4接了电源的正负极(因为写着2~4S),但是3S电池一通电,飞控就烧掉了!问了飞控的卖家,他说飞控是5V电压的,发了图一给我,飞控需要接分电板的5v电压!借此提醒新手注意飞控的电压,确认好再链接,不然像我一样直接烧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表达的是,我按图4接了电源的正负极(因为写着2~4S),但是3S电池一通电,飞控就烧掉了!问了飞控的 ...

商家根本就不懂,这个飞控就是电池直接供电的,你肯定是别的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图一显示也是接的动力电,商家什么都不懂的,别信他们。排除接线错误的话应该是你哪里短路了或者本身飞控有问题

网友:
我开始就是接分电板5v供电飞控,后来就直接分电板动力电供电飞控,2样都没问题!

网友D:
f4v3板子上到底有没有相应的稳压电路希望懂电路的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案,到底能不能接3S到4S的电池,正在学习中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f4v3板子上到底有没有相应的稳压电路希望懂电路的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案,到底能不能接3S到4S的电池,正在学 ...

间单的说f4v3只有一个 3-4s 动力电源输入接口,飞控自带5v稳压bec , 除图传摄像头供电可选5v或动力电外, 所有正极都是5v输出 ,给飞控及周边 例如接收 gps 罗盘等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间单的说f4v3只有一个 3-4s 动力电源输入接口,飞控自带5v稳压bec , 除图传摄像头供电可选5v或动力电外,  ...

请假一下,我也是这个飞控,背面有插卡的地方,这个f4v3是刷ominibusSD的固件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假一下,我也是这个飞控,背面有插卡的地方,这个f4v3是刷ominibusSD的固件是吗?

网友F:
这块板子我前几天也装了一块,板子供不了电给摄像头,后来我摄像头接电调,图传直接接电源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块板子我前几天也装了一块,板子供不了电给摄像头,后来我摄像头接电调,图传直接接电源才行

你没连接电压选择的焊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