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12Z的摇杆校正

楼主(2019-01-17):
请问哪位模友。如何设置12Z的摇杆校正。谢谢了

网友A:
12z 工程模式进入方法:
首先创建三个文本文件, 文件名和内容如下: (注意内容要完全一样,复制粘贴即可)
1) T12ZSETRX.ini
Execute T12Z Setting Rx Program
2) T12ZTESTLIGHT.ini
Execute T12Z Reduced Test
3) T12ZTEST.ini
Execute T12Z Test Program
创建好的文本文件根据测试需要,分别复制或同时复制到 CF 卡根目录下就可以进不同的工程模式。
单独使用 T12ZTEST.ini, 开机进入工程菜
同时使用 T12ZTEST.ini, T12ZSETRX.ini, 启动进入发射参数设置
单独使用 T12TESTLIGHT.ini,启动进入精简测试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z 工程模式进入方法:
首先创建三个文本文件, 文件名和内容如下: (注意内容要完全一样,复制粘贴即可)
...

谢谢,请问有图片教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有图片教程吗?

沒有, 很间單了

网友(2020-02-23):
请问哪个文件是校准油门行程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