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脑控制无人机方法

楼主(2019-01-17):
求电脑控制无人机方法 求电脑控制无人机方法

网友:
如果没有成品卖的话,建议放弃这个想法,并非易事。

网友:
APM+数传,电脑地面站

网友(2019-03-27):
需要个PC端软件,由软件通过无线数传链路控制无人机

网友A:
来源飞控 qgc和mp都行  大疆或品牌的机器 我知道大疆有地面站和数传 数传可能通用 就看是不是都有地面站了

网友B(2019-08-21):
引用 网友A:
来源飞控 qgc和mp都行  大疆或品牌的机器 我知道大疆有地面站和数传 数传可能通用 就看是不是都有地面站了
...

我记得曾经在官网上看到过dji的地面站 一整套设备,很漂亮的,直接就是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曾经在官网上看到过dji的地面站 一整套设备,很漂亮的,直接就是成品。

只是记得当时考无人机执照的时候  大疆的地面站烂的一比 过了好些时候没有用过了

网友:
是不是有更好的

楼主(2019-12-15):
引用 网友C:
inav

什么意思?

网友:
几家成品飞控有地面站,都不便宜。开源的px4 ardupilot也支持地面站。
还有个土办法就是用开源遥控,电脑来发杆量

网友(2020-02-16):
这款产品不错

网友:
这款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2020-09-12):
有个设想的办法是电脑通过JoystickRead读飞行摇杆信息(或者自己写个界面键盘控制也行),然后用USB之类通STM32或者树莓派,这俩把杆量转成PWM信号打给增程,再由增程发往自己的接收机。住的地方附近航线密集,自己是只有设想没机会测试

网友(2020-10-21):
安卓平台APP的地面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