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小6通直机

楼主(2019-01-17):
放假回家了,想弄一架小六通道直机休闲玩玩,毕竟方便好带,不挑场地。我以前一直飞360,550,700级别的,小机没有什么了解,求大佬推荐便宜好飞点的,不用多暴力,休闲好玩就好

网友:
同求。200左右级别的

网友:
100级K110 , 200级OXY2。。。K130先观察一阵子以后再说。。。

网友:
oxy2 你值得拥有。

网友:
200级别oxy2无敌,最低配1500内搞定

网友:
亚拓150x   神机

楼主:
不知道驰远怎么样,主要是高频头可以支持我的遥控器,不知道好不好飞,配件供应怎么样

网友A:
驰远的机都非常灵活,你要有心理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驰远的机都非常灵活,你要有心理准备。

比伟力灵活吗?

网友:
驰远还在卖飞机?!客服根本没人回话

网友A:
有卖的,3轴肯定比伟力6轴灵活多了,比450也灵活

网友:
看场地大小,150X或OXY2二选一,您不会失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的,3轴肯定比伟力6轴灵活多了,比450也灵活

请问下老哥,hcp80的动力怎么样,能比上伟力977吗?(我以前入门的时候有过一架977)

网友:
HCP80是空心杯动力,但是相对他自己的机体,很轻,是足够了

网友:
k110真的耐炸。还好飞。就是动力弱。我正在观望130

网友B:
驰远不推荐,因为飞机可能已经停产,配件已经不齐全。

HCP80(V1/V2/V1.5/Graupner Heim100)动力都很弱,远小于K110。
HCP100s动力很强,可勉强吊起小蚁,但主板太渣,没有失控保护,感度太高。目前我换成150grs主板飞,至少比原装好很多(改装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驰远不推荐,因为飞机可能已经停产,配件已经不齐全。

HCP80(V1/V2/V1.5/Graupner Heim100)动力都很弱 ...

谢谢大佬指点,那看来还是选主流机型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