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打印了一个QX90机架

楼主(2019-01-17):
3D打印的 90机架, 之前机架是80mm  TB买来搞好的参数,飞的没问题。

设备直接换到90上面 自稳模式 飞起来感觉很不对

这个要咋调? 调PID 还是刷固件????

楼主:
玄学PID  简直不会搞。。。。。

网友A:
会不会是超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超重了呢

重量并没有没有多几G
把图传 摄像头摘了 也是一样 飞机飘飘忽忽的  小推杆没啥 稍微多腿一些就嗷嗷往前跑 还有倾覆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并没有没有多几G
把图传 摄像头摘了 也是一样 飞机飘飘忽忽的  小推杆没啥 稍微多腿一些就嗷嗷往 ...

推杆过于灵敏在飞控里面可以调的,好像在油门曲线附近,忘记叫啥了。飘飘忽忽的问题可以调调pid试试

网友(2020-03-08):
简直不会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