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金脑接线

楼主(2019-01-17):
我手上有一个
金脑2
7008接收
好盈100A.V3电调
不知道线应该怎么接

网友:
软件 说明书 都有啊

网友:
安装了金脑软件后,金脑什么都不接,只接USB线到电脑,然后打开软件选择S.BUS模式后有接线说明

网友:
只查看说明的话不用接电调给金脑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