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非大疆品牌的云台能兼容M600的A3飞控,或者能开发的

楼主(2019-01-17):
现在用如影MX云台,性能很好,但是实在是太重了,想做一个轻一点的云台,单找到的无论是云台控制板还是成品的云台相机,都不能兼容大疆的A3飞控,问问51里的大神,有没有搞大疆SDK开发的,或者做云台的,或者有什么方式能实现的,望大神指点

网友A:
没有现成的,即使有,也非常昂贵,还是老老实实用如影MX,或者可以等一等DJI更新如影S的固件

网友B:
既然飞都用A3,还是老老实实如影吧。

网友C:
请问挂什么相机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现成的,即使有,也非常昂贵,还是老老实实用如影MX,或者可以等一等DJI更新如影S的固件

没有做onboard sdk开发的吗,如影实在是太重了,设备没多重,光带着云台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飞都用A3,还是老老实实如影吧。

不是一定要用A3,其他飞控也控制不了云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挂什么相机设备

跟挂什么设备没关系,我挂的设备在空中要精确的控制朝向地面的角度,所以需要飞控能控制云台的角度,这样我做好航线,飞机就可以全自主飞行,到每个航点云台都可以自动调节角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挂什么设备没关系,我挂的设备在空中要精确的控制朝向地面的角度,所以需要飞控能控制云台的角度,这样 ...

不知道是不是多光谱相机,如果是,我可以帮你,已经为几家科研机构做了几套了,正射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多光谱相机,如果是,我可以帮你,已经为几家科研机构做了几套了,正射地面。

不是正摄,正摄很简单,要云台和飞控能联动的,可以通过飞控设置俯仰角度的,并不是能简单控制俯仰就行的

网友D:
我知道用S.bus控制云台,但是使用的是pixhawk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用S.bus控制云台,但是使用的是pixhawk飞控

遥控器或者通道控制是最简单的,只能控制运动,不能设定角度,也不能加入航线

网友E:
1.第三方云台:https://gremsy.com/gremsy-t3/  ,价格不便宜,可透过 LB2 +A3 控制云台,重量很轻.
2.先前测试过一套 http://www.kopterkraft.com/index.php/pulsekraft 可以透过懈树梅来控制云台,但 2.2 bug 有点多,一直在等新版本还没出来.
3.透过M600 的通道拓展模块 map F 通道,控制第三方云台,缺点不顺手.
4.本人方案:透过 m600 通道拓展模块,将 LB2 左滚轮,录影按钮,拍照按钮,连接到通道拓展模组里面去,再对应F通道,就可以遥控任何第三方云台.
   PS:我的云台有透过 AHRS 进行姿态补正,达到与 A3 会将飞控姿态传送给云台达到稳定的效果.

以上参考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第三方云台:https://gremsy.com/gremsy-t3/  ,价格不便宜,可透过 LB2 +A3 控制云台,重量很轻.
2.先前测 ...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或者您加我微信494332726,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