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烫问题

楼主(2019-01-17):
为什么我的140穿越机换了一块飞控飞个几秒电机就发烫,默认PID,我把我能想到的问题都排除了,就是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麻烦各位给点建议

楼主:
电机螺丝顶到线圈这个已经排除了

楼主:
安装不牢固也排除了

楼主:
桨不平衡也排除,安装不牢固也排除,还有哪些问题呢?

楼主:
之前飞十来电都不发热,现在飞个几秒都已经有味道了

网友:
这是用啥连接的?

网友:
电机发烫主要原因就是硬件减震和软件滤波不完善

网友A:
很多电机发烫是pid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机发烫是pid不合适

两块飞控,同样的PID,为什么另一块飞控用着没事,这一块就有事了呢?

网友(2020-02-11):
我的换了大一点点的浆发热量一下就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