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pro山寨版,极低成本搭一架属于你的“御姐”

楼主(2019-01-17):
第一次发技术贴,把御pro的制作过程的经验分享给魔友们,想折腾的可以试试,稍后会列出所有材料,以及分享一些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坑以及解决办法!

楼主:
所需材料:
机架,自己打印的,图纸网上3d打印网站可以免费下载
电机:淘宝大疆御拆机电机,推荐*华电子,经常在他家淘东西,便宜,好用!
电调:20a四合一电调,这个是穿越机上退役的,刚好用上
螺旋桨:淘宝御副厂螺旋桨,二十几块钱
飞控:我用的是naza lite  ,可以闲鱼淘拆机精灵飞控
Gps:用的m6n,淘宝30块钱,用论坛另一个帖子上面改成可以给精灵飞控使用
电池:格式2200,刚好可以放在肚子里面
图传:玩具飞机上面的wifi ,这个效果很差,,,只是能看而已

网友A:
付出这么多辛苦,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B:
支持楼主自己动手!
并不是说效果比原厂的差就怎么了
至少自己动手并制作出产品了。
有时候更多的是在享受制作过程。

网友C:
不错!!大疆知道了不会找你麻烦吧?

网友:
网上200-400都有仿冒的,希望LZ适当修改,开发成高可玩性的灵巧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付出这么多辛苦,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好直接啊

网友:
付出这么多辛苦,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1

网友D:
LED灯潜入尾部,云台在搞个比较像的,就完美了。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付出这么多辛苦,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生命在于折腾,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灯潜入尾部,云台在搞个比较像的,就完美了。飞行时间?

重量上次称了下,可能在800g左右,具体晚上回去再称一下,飞行时间3s 2200的格式电池悬停12分钟,下来单片电压3.75

楼主:
说明一下,这个只是自己爱折腾,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用途,能有的可能就是把所有的都调通之后飞机飞起来的那个自我满足感吧稍后整理下把制作过程详细的列出来,把躺过的坑分享一下,可以给想要diy 的人一些参考,特别是naza使用普通gps那一块,还是挺实用的,毕竟原厂的gps太贵了,,,魔友们有什么想问的和建议的都可以直接提出来,知无不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大疆知道了不会找你麻烦吧?

不会的,大疆才看不上图纸也是国外的人分享出来的,都是diy 好玩的

网友E:
楼主 厉害 ,

精灵 飞控 刷v2么?
用替代GPS的贴子在哪,方便给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自己动手!
并不是说效果比原厂的差就怎么了
至少自己动手并制作出产品了。

是的,和原厂不是一个等级的,但是自己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厉害 ,

精灵 飞控 刷v2么?

我的不是就是原装固件还没有刷v2,然后用普通gps的帖子你直接百度搜naza gps,然后第一个低成本制作naza  gps 的那个帖子就是,你可以先仔细看两遍,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在问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上次称了下,可能在800g左右,具体晚上回去再称一下,飞行时间3s 2200的格式电池悬停12分钟,下来单 ...

你这个电压在飞行时候应该更低吧。那些说得过放是指没有飞时候得电压,还是在飞行时候得电压。标准锂电池电压不是3.7吗,那你这个飞了下来还有3.75得电压,那按容量比例来说你这还有多少%比得容量呢?

网友F:
还有就是 标3.7准锂电过放电压到底是多少?我在网上看到说3.3V 我玩4轴悬停测试BB响设置得3.5 降落之后电压也会回复到3.6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就是原装固件还没有刷v2,然后用普通gps的帖子你直接百度搜naza gps,然后第一个低成本制作naza  ...

多谢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 标3.7准锂电过放电压到底是多少?我在网上看到说3.3V 我玩4轴悬停测试BB响设置得3.5 降落之后电压 ...

看是不是剧烈了,dji的默认报警电压大概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