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mini cp 短接端子找不到了!

楼主(2019-01-18):
原装的短接端子找不到了,现在机子对不上频。X宝找不到有卖的,有代用的吗?插头是什么型号的?不行买来自己做一个。先谢了!

网友:
镊子不行?

网友A:
我有个多的 找找看 送你了

网友B:
杜邦线短接不就行了么

网友C:
镊子就可以!两端线短接

楼主:
谢谢提醒,就是怕手抖正负极搭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杜邦线短接不就行了么

看了,应该是1.25mm的端子线,杜邦头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多的 找找看 送你了

谢谢兄弟!买配件卖家送了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镊子就可以!两端线短接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