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升级变砖怎么救

楼主(2019-01-18):
大师们,PL8升级变砖怎么救?开机显示屏上面一排全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A:
用原厂升级线再升级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原厂升级线再升级一遍

问题怕买回来还是连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怕买回来还是连不上

申请售后呗。

网友:
这是不是就是不做什么 就不会什么,好好的充电器 为什么要升级,升级能带来什么好处吗?

网友:
这种售后麻烦的设备,我都是轻拿轻放,坚决不自己动手做任何软硬件的修改。

楼主:
为了充高压电池,4.3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充高压电池,4.35V

充高压难道不能手动设置截止电压到4.35V吗?

网友:
这种充电器 不都能设置截止电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高压难道不能手动设置截止电压到4.35V吗?

不升级软件不行

网友:
太贵了不好。。

网友:
小罗是代理,直接问就行了

网友C:
现在连电脑还检测到充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连电脑还检测到充电器吗?

用的山寨线检测不到

网友D:
是不是按论坛里的教程?加没加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按论坛里的教程?加没加二极管

一开始没加,后来加了也连不上了

楼主:
有没有救活的,跪求方法

网友E:
不知道楼主属于折腾还是确实要用高压电,其实高压电对一般玩家来说根本没啥感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属于折腾还是确实要用高压电,其实高压电对一般玩家来说根本没啥感觉的

手里有高压电池,没办法才升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有高压电池,没办法才升级的

建议收个二手的算了,除非认识人才会低成本修复,否则时间上也等不起

网友:
在 新加坡售后,用大灰狼(dhl)发,来回半年,费用高。

网友:
PL8就没见售后成功过的。。。坏了卖308duo咯,有保修!

楼主:
没有售后成功过,那就售后有问题喽,大家清楚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多人都用308  充电器的原因吧  手上也有一个pl8  假如坏 绝对不会再买它

网友:
论坛有过你这样的案例  用原厂的数据线刷 成功恢复过

网友:
没法救了?

网友:
小罗从2015年在国内成立售后维修中心后,所有的行货pl6/pl8都有一年保修,和中国双叶行货一样,基本上一周内可以发回返修品,升级软件请使用原厂线,自制的极有可能刷成砖,得不偿失

网友C:
闲鱼上有维修的,搜索一下就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上有维修的,搜索一下就看到

已经弄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弄好了,谢谢

请问是怎么弄好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怎么弄好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原厂线刷一下就ok了

网友(2019-11-10):
引用 楼主:
原厂线刷一下就ok了

原厂线还在不?

网友F:
借我用用,有偿

网友:
其实平衡线希望厂家出银制的,免得飞700级的充电烧平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借我用用,有偿

我也是借的

网友(2020-03-31):
楼主你好!PL8是怎么修好的?我的也和你一样了。谢谢!

网友:
原厂线刷机成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