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重心问题

楼主(2019-01-18):
在装机时调整重心,关于重心位置我记得不少贴子说是机翼前沿往后三分之一处,想请教各位,在用手支撑测试重心时,支撑点距离机身多远的地方较合适?实际操作中,距离机身近和远一些,重心调整的力度相差挺大的。

网友A:
适中就行,一般地面调试完了上天后才是最终的调试

网友B:
无所谓,因为你调重心,是前后移动,与左右平衡就行了。

网友C:
每种不同布局的飞机,其重心位置都不一样。具体只能通过经验判断。一般说前缘往后三分之一是指的常规塞斯纳类型的飞机。像苏27,其重心就在主翼前缘往后一点。纸飞机类全身都是机翼这种重心又在1/2处。后掠翼飞机又根据后掠角度不同,重心也随之后移。一般不能确定重心的飞机,我们可以通过空机时最轻状态下对着床手抛看飞行姿态来找到重心。还有飞机的重心是一个点不是一个面更不是一条直线。具体可百度获得答案。不再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