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新项目: ScaleART MAN 8x8 EURO 6三向自卸车开箱装配全记录

楼主(2019-01-18):
Hi,朋友们!
很高兴又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建造项目。
这是一台来自于德国ScaleART公司的工程自卸车,它的原形车是MAN 8x8三向自卸车,欧6款式。

在大约一年多前我完成了MAN 6x6三向自卸车的项目,点击下边的链接能访问: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2505&extra=page%3D1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ScaleART并没有停止对产品的优化。
当我在进行开箱检查时,注意到了不少零件的配置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想,这一次的装配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会有更多新奇的体验。

首先给大伙看看这台来自欧洲的8x8卡车最原始的状态,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你会看到我是如何把它装配成一台精致的整车的。

MAN EURO 6 8x8 3way tipper的全部零件

牛皮纸包着的零件是车头和后斗零件,已在工厂完成了喷涂处理,包装得很好,到达时完好无损。

零件数量多得令人会产生短暂的密集恐惧

拆开牛皮纸包装,精致的金属零件展显了出来

欧6款的车头
除了驾驶室背板、轮眉和挡泥板是塑胶材料,其他都是金属的
两个车门也可以打开

全部的全部,以上!

下面是一些有优化改进的配件:

在较早的版本里,三向自卸车的油缸是单向的,这意味着它有可能难以保持稳定的位置。
而最新的配置则是双向油缸,并且配置了换向阀(左侧零件)来进行控制。
这个配置就高级得多了,能够很好的保持油缸的支撑位置,工作稳定性也更高。

ScaleART和ServoNaut共同开发的全新S10车用电子调速器,带有ScaleART外壳外形更美观。
具有很高的工作频率(16kHz),驱动电机时十分安静,是真正的静音驱动。
此外,这个电调还具有两个LED输出端口,能够驱动刹车灯和倒车灯。
电调的体积尺寸也十分小巧。
工作电流10A,对于驱动ScaleART的卡车来说也完全足够,因为ScaleART卡车是非常省电的,常态工作电流也在5A以下。

电子接口电路板有改进

车顶转换电路更专业,更具有一体性,布线变得更简便了。
过去要分配连接一大堆电线,现在方便多了。
为这台车配置的遥控器是SA5000的专业版本。
所谓专业版,就是在保留原来SA5000的基本功能之外将所有摇杆都升级成了霍尔传感器摇杆。
这个升级直接带来了遥杆手感的极大提升,老款遥杆给人的感觉是迟钝和模糊,而新款遥杆则能带来精准灵敏的感觉。

以下就为大伙展示一下SA5000专业版。

左:SA5000老款
右:SA5000专业版
二者外观基本一样,大部分功能也差不多
专业版的面板右下角有EXPERT的贴标,以上右下角的3D遥杆外观略有不一样。

从这张图上,能更清楚的看到右下角的3D遥杆取消了老款的防尘套,看上去更简练也更美观。
据实际操作,我发现专业版的该遥杆还取消了下压开关的功能,它实际上变成了一个2D遥杆。
而老版SA5000的该遥杆具有下压开关功能,不过想到这个功能也是极其少用,有与无的影响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专业版的所有遥杆的手感变好了!

从上图可见老款SA5000的右下角3D小遥杆带有防尘套,而且具有下压开关功能。
但是它的实际操控手感比较模糊。

而专业版SA5000除了小遥杆有变化之外,两个主遥控杆,以及两个推杆的手感都变好了!
主要体现在遥杆的精细度上,差异十分明显,专业版的确值得拥有!

这就是新遥杆的零件组成

网友:
装配过程绝对是一种享受
<

网友:
又买了一辆,真有钱
<

楼主:
对塑胶零件进行喷涂处理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会让材料的质感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然而假如你购买的是ScaleART成品车,很遗憾,所有塑胶零件都保留了最原始的塑胶味道,更高级的质感被挡在了门槛之外。
与ScaleART精致的设计相比,它所使用的塑胶零件会把整体档次往下拉。唯有通过重新涂装,才能够匹配ScaleART卡车的档次。

由于喷涂的漆需要有一个老化过程,这个操作通常是放在最开始来做。
ScaleART卡车上的塑胶零件数量非常之多,每一个细碎的零件都需要进行喷涂处理,一个也不能落下。
为了获得更生动的效果,部分零件还会进行多种颜色的喷涂操作,并且还会加装一些附加的细节,比如车门的把手等等。
这些操作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一一呈现,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驾驶室内的两把座椅
你通过照片,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塑胶味道。
如果把这样的零件安装到ScaleART卡车上,就如同铂金戒指上镶嵌了塑胶仿真钻石。

塑胶零件总是能给人一种档次不够高的感觉

先削切毛边

再对零件表面用2000号砂纸进行打磨,以利于提升漆的附着力。
被打磨后,这些零件看起来很难看,不过这是丑小鸭变白天鹅的必经之路。

ScaleART的塑胶零件做工是有进步的
本批次的塑胶零件精细度有所提升,上图中箭头所指的零件更是在工厂就进行了黑化喷涂。
不过很遗憾的是,这个零件的侧面有许多毛刺,即使是喷涂了那些毛刺仍然看得见。
所以需要对它进行打磨后再重新喷涂。

这块矩形的零件是天窗,经过打磨后它的表面看起来有一层白灰一样的效果。
把这些零件固定在夹子上,然后拿去喷涂。

反光镜同样要打磨毛边
然后打磨喷涂面
再拿去喷涂

根据不同的颜色,先喷涂水补土。
座椅的靠背及底座,为灰色,所以喷涂灰色水补土。
而反光镜底座是黑色的,所以喷涂黑色水补土。

喷涂完成后,把安全带固定装置这个零件用胶水粘上去。
胶水干了之后,再拿去喷涂面漆。
面漆的颜色,这里选择的是德国灰。

打磨之前的样子

而这一组零件,必须进行全面的表面打磨和除油清洗后才可以喷涂。
因为它用的塑胶材质和其他塑胶零件不一样,漆的附着力在这几个零件上面特别弱。
经过打磨和清洗之后,就可以喷涂水补土在上面了。

为了让车门内饰更逼真和拥有更多的细节,在这里我们依照真车的样式安装一个扶手。
这个操作在喷涂之前完成。

首先用电钻分别在两扇门的内饰板上钻两个孔
这两个孔的作用是对即将安装的扶手起到加固作用

扶手采用金属棒,根据实物样式折弯成相应的角度

为了使其能更好的贴合内饰板的斜面,金属棒的斜面接触端进行斜向打磨。

再把处理完成后的扶手安装在内饰板上

最后使用AB胶进行固化,等待24小时后固化完成,之后再进行喷涂操作。
之所以使用AB胶,有两个原因:1. AB胶在固化之后强度非常高;2. AB胶具有很好的自流性,能够很自然的形成接合面的过渡形状,在喷涂之后呈现出浑然天成的效果。
等漆干、等胶干,都是需要固定的时间的。

楼主:
在等待塑胶零件胶水和漆面老化的空档,进行金属零件的喷涂处理。
接下来对车门,驾驶室左右侧框架、驾驶室顶板进行一些处理。

具体的处理内容有:
1. 车门车窗喷涂密封胶圈效果
2. 侧框架和顶板喷涂编号
3. 车门铰链喷涂黑色漆

这些处理属于增加细节的操作,能够让模型更逼真。
不过假如你选择的是ScaleART工厂的成品车,那么这些细节在ScaleART工厂是不会给你做的。

以上是需要处理的所有零件
黑色的两个小零件就是车门的铰链,它是铜做的,在SA出厂时已经涂黑了。
但是我发现它的边缘依然有铜材质裸露在外面,所以还是进行一次喷涂更有效果保证。

首先对车门的正反两面做遮盖

使用了专用环保水性喷漆

小心操作喷涂

撕掉遮盖纸后的完成效果

编码采用漏喷工艺,首先依然是做遮盖

使用小气量远距离多次喷涂方式

成品效果

然后送入恒温烤漆箱进行24小时恒温烘烤,从而加速漆面的老化,提高其附着力

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以及对漏喷漆的保护,这里还增加了一道工序:喷涂光泽透明漆
相当于在漏喷字上面再覆盖一次保护漆。
这个操作不仅能保护喷上去的编码字,同时还能呈现出“字在漆下”的立体效果。

待光泽透明漆固化之后,再使用镜面研磨剂对表面进行研磨,从而呈现出自然的过渡和镜面光泽效果

研磨完成之后,就获得了理想的效果!

网友:
这才是kit的魂
<

网友:
又一个大工程
<

楼主:
座椅零件已经全部喷涂完成了
灰色零件使用了德国灰
黑色零件使用了半光黑
这是我认为比较耐看的颜色搭配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只代表了自己的审美。

座椅的零件数量不算多,但也不算少。
为了更好的呈现出双色效果,德国人把座椅设计成了多零件组合的形式。
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呈现出更多的细节,坏处是模具更复杂,成本也更高。

完成后的座椅
喷涂对提升零件的质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楼主:
BlueTank也是塑胶质感特别强的一个零件

两片零件用胶水粘接在一起就完成了
它的外观是很粗糙的,表面还有塑胶特有的反光,而且有不少毛刺,给人以一种档次不够的感觉。

打磨它!

喷涂之后,质感就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

楼主:
这组零件是外挂设备架,材质是铜质的,在出厂时已经喷涂成了黑色。
由于准备把这台车的底盘喷涂成RAL 3002号色,也就是猩红色,故此上面的这几个零件也需要改变颜色,才能与猩红色的底盘相匹配。

这是喷涂完成后的效果

由于这三个零件出厂就喷涂了黑色,所以在喷涂成红色面漆之前,为了取得更好的发色效果,还喷涂过一层灰色底漆。
然后再灰色底漆之上再喷涂红色,这样红色才会更具鲜亮的感觉。
喷涂面漆的方法是先薄喷一层,稍微干透之后,再喷第二层,第二层喷涂时可以喷得饱满一点,这样可以呈现出更温润的漆面效果。

楼主:
车门内饰板上的扶手固定胶已经固化好了
然后对整体进行底漆喷涂,为了适应月光石灰这种颜色的发色效果,这里喷涂的底漆采用了灰色,而不是黑色。

扶手的效果
AB胶呈现出了很好的自流弧度
上面有一些小气孔,在后续喷涂面漆之后就会消失。

仪表台和仪表遮光罩的底漆和面漆也喷涂好了
底漆都使用了黑色底漆
面漆方面,仪表台使用的是半光黑;而遮光罩使用的是月光石灰。

仪表台准备做三种颜色:黑色(主体色)、月光石灰(正面)、银色(空调饰条)
要在一个零件上做三种颜色,是非常花时间的。
需要等上一道面漆干透之后,再遮盖喷涂下一层颜色。
通常情况下,如果要做三种颜色,需要3天时间。

喷涂完月光石灰面漆后就送入恒温烤箱加速老化

这是出烤箱后的效果

真是太美了!
我喜欢!

网友:
朋友继续上图啊!等待组装完哈

楼主:
现在看到的,是做过底漆和面漆后的天窗零件,它已经摆脱了塑料质感,但目前呈现的效果是哑光效果。

喷涂光泽透明漆后,就拥有了反光效果,更像是一块真正的天窗。

仪表台和车门内饰板的面漆已经干透了

现在来做第一层颜色的遮盖

喷涂银色

再喷涂一层消光漆
使之呈现出较浅的灰色

揭开遮盖,效果呈现

仪表台颜色交界处需要进行收口处理

假如不收口,就是上面这样的效果

收口之后,显得更加完美!

楼主:
在喷涂之前都要进行打磨处理,以提高喷漆的附着力。

喷涂完成之后,质感大幅度提升

接下来是牌照架打磨

喷涂完成

方向盘支架已经喷涂完面漆了

再增加一层细节

局部上色采用手涂方式

上色完成

装好方向盘

还有不少零零碎碎的小零件,通通喷涂、喷涂、喷涂!!!

网友:
今晚还有吗
<

网友:
流弊流弊
<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

网友:
我也相当特评员
<

楼主:
为了使表面更具光泽感,对车顶表面进行打水蜡处理。

处理完成后光泽照人

接下来要安装车顶探照灯

探照灯的全部零件如上所示

用专用水口钳把零件剪下来

准备装配

把LED板贴在灯罩里
LED板的背面有双面胶,但根据以往经验,这些双面胶要不了多久就会脱落,是粘不牢固的。
所以这里使用了胶水来加强,确保其稳固耐用。

穿电线的孔用黑色硅胶进行封堵
不然当灯点亮时,你会看到漏光。

涂一层水补土在电路板和硅胶上

然后涂上镀铬漆在灯罩里,把电路板和硅胶全部覆盖

最终呈现出上面这样的效果

固定射灯的孔,以及每只射灯的电线孔,都需要打孔。
这些孔在出厂时是没有打好的。

打孔的首要步骤是确定打孔位置
首先把旋转工程灯先预装上去,然后确定射灯的安装位置

标记好打孔位置,一共要点6个孔
前面4个孔用1mm的钻头,后面两个孔是用来固定灯架的,使用1.5mm的钻头

开始操作
由于顶板是采用的锌合金,硬度非常高,普通钻头是打不动的。
我使用了特殊的镀钛钻头,能够顺利打孔,不过磨损还是很大,平均每2个孔,废掉一个钻头。

6个孔全部打好了!

楼主:
首先把灯线从4个小孔分别穿过去

穿好之后就像上面这样

然后把灯架固定在顶板上

灯架是用螺丝固定的非常牢固

背面的线,现在是乱的,后续再进行整理

车顶灯的硬件安装就算完成了

网友A:
这些你们都是在哪买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你们都是在哪买的

www.scaleart.de

网友:
引用 楼主:
www.scaleart.de

看不懂,都是英文
<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高手在人间啊,高手在人间啊,高手在人间啊,

网友B:
修理厂钣金工都没这么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厂钣金工都没这么严谨

画家与漆工都是捣腾色彩的,也没人觉得他们是一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厂钣金工都没这么严谨

是啊,不过画家与漆工尽管都是捣腾颜料的,也没人觉得他们是一样。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不过画家与漆工尽管都是捣腾颜料的,也没人觉得他们是一样。

你俩是不一样  没人在这跟你抬扛

楼主:
使用AB胶粘接门把手和后视镜上固定支架
AB胶的另一个很好的特性是:它不像502胶那样容易产生白化现象,此外固化后的可靠度也很高。
它的缺货点是固化时间慢,要24小时才能达到最大强度。

经过24小时等待,粘接的零件已经全部固化好了

后视镜上的镜片已经从板材料上剪下来了,剪切的断面上没有镀铬的反光效果,而是呈现出难看的黑色。
处理方法是在断面上涂上镀铬漆,上图是处理后的效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切口的瑕疵。
当把镜片安装到后视镜框上之后,这些小瑕疵就不太容易暴露出来。

镜片安装完成

最后再安装后视镜的外壳

楼主:
射灯罩也安装到位了,使用的是AB胶固定。
如果使用502胶很容易产生白化(会在灯罩内部形成一层白色的膜)。

楼主:
增加一个细节

完成之后

网友C:
vone大哥,好手艺,可以代工吗,比SA装得要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ne大哥,好手艺,可以代工吗,比SA装得要好。

如有代工需求请加我WX:vone210501

网友:
再一次跪舔神之手。重点关注!

楼主:
安装玻璃窗

安装玻璃窗

接下来对门内饰板增加第三层颜色

先做遮盖

喷涂完成后的效果
其实这两层新加的颜色都是亮银色
只是面积较大的部分表层还覆盖了一层消光,所以看起来更像是灰色
而饰条是亮银本色,比较有闪亮的感觉
这样搭配我认为是比较美观的

为了使两种颜色的交界处过渡更加自然
这里进行了一个轻度的旧化处理
在交界处涂抹黑色颜料

然后用布加研磨膏不断摩擦,直至呈现出满意的效果

这是最终的效果

接下来处理仪表台的空调出风口
我在网上找到了合适的素材
然后通过照片打印机进行打印

使用热升华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画面没有颗粒感和网纹,非常接近化学冲洗出来的照片效果。

对打印出来的素材进行手工裁剪

使用遮盖胶来粘贴
这种胶化学性质稳定,凝固速度适中,可无损撕掉,合适粘接轻型材料。

把胶涂抹在素材背面,然后找一张白纸,把素材放上去
通过摩擦位移的方法,使胶在素材背面分布均匀

最后贴到仪表台上合适的位置

完成后

车门内饰板和仪表台的就处理完成了。
接下来会在车门内饰板的底部安装照地灯,敬请期待和关注接下来的更新!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烤箱能烤塑料件?我也想买一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烤箱能烤塑料件?我也想买一个

能设定温度到50摄氏度的都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