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2变焦版测光可手动选择吗?

楼主(2019-01-18):
御2变焦版测光可手动选择吗?还是自动测光不可手动?

网友A:
兄弟,没搞懂你手动测光是什么意思。
只听过自动曝光和手动曝光。
自动曝光是根据测光结果自动设置ISO,光圈,快门进行曝光,当然自动曝光还可以和EV配合使用。
手动曝光是用户自行设置ISO,光圈,快门进行曝光。
mavic2 zoom EV可调,曝光值可锁定,也可手动设置ISO,快门(光圈不可设置,F/2.8-F/3.8根据焦距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没搞懂你手动测光是什么意思。
只听过自动曝光和手动曝光。
自动曝光是根据测光结果自动设置ISO, ...

测光不管了,今天试过,自动挺好,但有几张照片焦距没对上,糊了,还有待研究一下。

网友(2019-05-17):
应该可以 在设置里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