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亲历双天ga800空中堵转!!!

楼主(2019-01-18):
才上了30e,之前论坛里看,说要调进角二十六度,无奈电调是天行者,进角选项只有低中高 昨天调到中15度,没有问题但是力量不足,今天调到了高 一上天直拉搅拌机改倒飞平螺旋,加满油门,突然电机发出异响,空中失去动力,好在心态好,高度二十五米左右,立刻机头向下,获取速度,快离地拉起升降舵迫降成功,完好无损,幸亏是这个机子飘,假若是二战像真必定报废,双天ga系列看来是全系堵转,想上的模友注意一下。

楼主:
还好,迫降成功,用这个系列的朋友用好盈天行者 进角调到中,就可以了 低和高都堵转,低是一直有异响,高是直接堵死

网友A:
好盈铂金 V3-50A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铂金 V3-50A没有遇到过

有时候轻微堵转不容易被发现 用什么电调都得调下进角,我买的时候刚好停产了60无货 ga1500也一样

网友B:
电调保护了?原因不一定是电机。

网友C:
这就是乘我不在家,你和健美去飞的结果,哈哈

网友D:
双天电机说实话不咋地,我用过一个2826,空中电机短路烧毁,卖家给换了一个新的,心里很不舒服。还是换朗宇的吧

网友E:
一直用GA800+60A好赢电调,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没调进角!!

网友:
双天电机据说还有掉磁片,这又堵转了,这牌子电机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保护了?原因不一定是电机。

当然不是电调啦,大冬天的,保护不存在的,保护也不会完全失去动力,再次推杆还是有动力的,就是堵转堵死了,电机明显堵转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乘我不在家,你和健美去飞的结果,哈哈

那天我自己,健美说风大没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天电机说实话不咋地,我用过一个2826,空中电机短路烧毁,卖家给换了一个新的,心里很不舒服。还是换朗宇 ...

想换了,郎宇2826暴力不? 带30e4s用多大kv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GA800+60A好赢电调,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没调进角!!

轻微堵转不容易被发现但是,电池电调电机都会有不同程度损耗,还是检查一下,我没调之前也只是轻微堵转而已,通过一丢丢异响和电池发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换了,郎宇2826暴力不? 带30e4s用多大kv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