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电混合的请教

楼主(2019-01-18):
市场上的油电混合应该都是所谓的边冲边放吧?若50v电压,起飞重量需要3000w能量,通过发电机和稳压电源提供50v60A的电,此时还要电池有啥用?备用?
如果是备用,那么发电机,电池,电机是串联连接还是咋地?请大哥们帮忙解释下

网友A:
一个3000W的发电机有多重, 要飞上天就不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3000W的发电机有多重, 要飞上天就不易了

3kw的也就5公斤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kw的也就5公斤左右

哪有3kw的发动机5kg的???我的雅马哈发动机3kw拆的差不多了,最低也有11kg,还不含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有3kw的发动机5kg的???我的雅马哈发动机3kw拆的差不多了,最低也有11kg,还不含油

我们做的3kw的,50v发电机确实是4-5kg重量,不是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3000W的发电机有多重, 要飞上天就不易了

那个被成为油动混合的“神器”号称2.4kw,重量为4.2kg,17kg六轴能上天

这个不是关键,主要是这个发电到电机的原理和这个充电是怎么回事。那家厂找到了,(这里不为他打广告)但是不知道是根本不懂还是保护所谓的秘密,死活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3kw的,50v发电机确实是4-5kg重量,不是220v的

大哥,能看看你的作品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被成为油动混合的“神器”号称2.4kw,重量为4.2kg,17kg六轴能上天

这个不是关键,主要是这个发电 ...

原理与汽车充电应没大差别, 没有电池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与汽车充电应没大差别, 没有电池应该不行

汽车那个都没太搞明白,特别是那种串充模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汽车那个都没太搞明白,特别是那种串充模式的

留个微信或者qq呗,那么多年了,咱一直混迹论坛,从小兵都变将军了

网友D:
其实挺简单的的,电池有稳压的作用。

网友E:
不用电池,发电机功率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挺简单的的,电池有稳压的作用。

有电源对电池进行充电,必然会有个压差在,那么电源----电池----电机这组串联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的理解是电源的电压始终都会高于电池,那么电机用电就一直都是从电源来。假如电源功率不够,但是电压仍然是高于电池的,这时又会产生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电池,发电机功率不够吧

看发电机和发动机怎么匹配了,这个问题不大,问题是这个混合动力怎么才让他能是个正经的混合动力

网友F:
我们公司正在做这个,光发电3kw还是比较大,固定翼小点,固定翼刚好可以推进,发电的功率低点,不像旋翼只发电,电池是作为备份,因为发动机可能会停车熄火,电池的作用维持悬停并且再次打火,启动发动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被成为油动混合的“神器”号称2.4kw,重量为4.2kg,17kg六轴能上天

这个不是关键,主要是这个发电 ...

重量 是关键。。发电机 直接 并联 到 电池 啊。

大不了:发电机 的 输出回路 设置一个 电流传感器,
实行 最优 充电电流 闭环控制 => 很简单的事 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正在做这个,光发电3kw还是比较大,固定翼小点,固定翼刚好可以推进,发电的功率低点,不像旋翼只 ...

贵公司叫啥?留个联系方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量 是关键。。发电机 直接 并联 到 电池 啊。

能稍微描述下这个闭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正在做这个,光发电3kw还是比较大,固定翼小点,固定翼刚好可以推进,发电的功率低点,不像旋翼只 ...

那个备用电池不应该只是为了当备用电池用吧?
假设电源+发电机悬停时差不多满足需要,大动作时不够时电池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能从电池中调用功率出来弥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备用电池不应该只是为了当备用电池用吧?
假设电源+发电机悬停时差不多满足需要,大动作时不够时电 ...

你理解 完全正确 。
闭环:飞行器 还在地面的时候,解锁之后
电动马达 低速转动,这时候 并不需要 太大
的充电电流,否则 电池会被 过充电而报废。

闭环:就是根据“电池的输出”电流,来调节
发动机的油门,使得充电电流 接近 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