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油门过70电机停转,求解。

楼主(2019-01-18):
朗宇X2206,好盈12A电调,油门一过70%电机就停,换了个电调还是这样,感觉像是电机问题。

网友A:
多少KV 值?
多大螺旋桨?
用什么规格电池?

网友B:
换个大电调试试看,比如20a

网友C:
香蕉头或接头重焊试试。也许是折断了部分漆包线,大电流时导致三相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KV 值?
多大螺旋桨?
用什么规格电池?

1500KV,8053桨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香蕉头或接头重焊试试。也许是折断了部分漆包线,大电流时导致三相不平衡。

谢谢啊!应该是电机问题,刚推油门杆时电机有点堵和抖,油门稍大电机才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大电调试试看,比如20a

试了发现不是电调问题。谢谢回答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吧,我得2820有段时间也这样超过60~70% 电机停转,收油再给又有了,到60% 又断,后来换了电池,问题解决

网友:
桨大了。
重新设置油门试试。

网友:
把接头重新焊接一边,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导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