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X360做个电包!

楼主(2019-01-18):
       X360用6s1400mah,每次飞到3.75v大概需要充电1000-1100mah左右充满,计划怎么的电包要可以冲15电吧,飞到手抽筋总比飞不爽强是吧!于是,看了看某宝,查了查论坛,一般建议是用磷酸铁锂电池,这个电池有方方的硬壳包装,也有片状引出电极的包装,我选择片状的,纯个人爱好。。。
      至于选多大容量的,精确地也不太好计算,就大概估计一下吧。
      磷酸铁锂电池, 使用电压(2.8?) - 3.65v ,用6s方案,每片容量20ah的话,一个电包冲15个差不多吧,八九不离十,就定为6s,20ah磷酸铁锂。当然,4s,30ah好像也可以,但是电压高一点转换效率高一点是吧(?),那还是选6s方案。
      然后一波某宝+等快递,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到货先检查外观...

再看看...

这个极耳有镀层,没法焊接,要用锉刀锉去镀层,露出黄灿灿的铜?,就非常好焊接了,这个一定要锉干净!

焊一个试试

换个角度看看

完成好几片了,黑色细线是平衡线,用的 22AWG

done!极耳有空的地方拿点什么填充起来,不然可能压到会变形

换个角度

冷压钳,必备好工具!

包起来,以防止磕磕碰碰,这个是快递来的时候的外包装改装的,像泡沫之类的

用透明胶包好!

超大热缩管伺候,用吹风机一顿狂吹

贴上标签,完工!

后记:
       这个电包具体能充几个6s,1400mah锂电我还没实测,因为第一次用这个电包冲了8个电的时候,电机烧了(后来拆了电机发现是香蕉头虚焊了,再后来发现磁钢因为没胶好,两块有位移,刮到定子了!!!),哎,说多了都是泪,另开一贴绕电机!因此这个本应该在两周以前发的帖子到现在才发。烧一个电机郁闷了两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哪款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哪款充电器?

Q6 Pro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磷酸铁锂正常使用放电到2.几伏呢???

网友B:
放到3.0就不要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到3.0就不要放了

好的!!!

网友C:
用的哪款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哪款电烙铁

假货936焊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磷酸铁锂正常使用放电到2.几伏呢???

放到0都没事,不过到不了0你的充电器就不工作了

网友:
下来多少大洋?楼主能留个微信不,详细交流学习。。

网友D:
做的非常好,我是做了个8s 20Ah 的铁锂包,飞500够用。

其实,白菜白光电烙铁非常好用,比我买的100左右的黄花好用多了

网友:
软包电池容易起火

网友:
做的真的很漂亮  !楼主好手艺!

网友E:
焊接要错开镀层?我重来没这样搞过

网友:
小电池不建议做电包,不如多买些电池带着更方便,大电池贵需要配电包。

网友F:
感觉这种没有20A时,我用的比你宽一倍。用下来感觉虚标的。号称美国123

网友G:
你这极耳有转镍吗?就是多接出来一片金属,有的话就不用刮,直接大功率电烙铁融锡,焊点又饱满又光亮。吹风机用大功率吹发机能搞定吗?

网友:
片状的容易股 硬壳耐用多了

楼主:
...真的假的,不暴力使用应该是安全的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不暴力使用应该是安全的吧。。。

你这是电包,怎么暴力使用,只不过软包电池起火的概率大很多,一定要搞个防爆箱装起来,要不然很危险!
软包电池不能磕碰,拿放的时候小心点  稍微破了一点就要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极耳有转镍吗?就是多接出来一片金属,有的话就不用刮,直接大功率电烙铁融锡,焊点又饱满又光亮。吹风 ...

是转镍的,但是我的焊台焊不上。。。所以我才打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要错开镀层?我重来没这样搞过

有这镀层我焊不上去才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非常好,我是做了个8s 20Ah 的铁锂包,飞500够用。

其实,白菜白光电烙铁非常好用,比我买的100左右 ...

是的,我的黄花被我扔墙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种没有20A时,我用的比你宽一倍。用下来感觉虚标的。号称美国123

我今天测了一下,好像确实不足20ah,不过我不知道放电最低可以放到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电包,怎么暴力使用,只不过软包电池起火的概率大很多,一定要搞个防爆箱装起来,要不然很危险!
...

好吧,看来得给他配个防爆箱了

网友:
能充10个就不错啦。。这个看着大小容量不够啊。。。

网友:
网上有成品的电池盒,买一个放里面,可以放置磕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测了一下,好像确实不足20ah,不过我不知道放电最低可以放到几伏。

不建议放太低,很容易坏。放到2.8-2.9差不多了

网友I:
求楼主平衡线焊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放太低,很容易坏。放到2.8-2.9差不多了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求楼主平衡线焊接方法

网友:
学习了,我自己也做了个6s  50a电包,能充四五十个1500 6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