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绕电机!(测试发现好暴力啊...)

楼主(2019-01-18):
        半个月前,飞的好好的,突然就电调保护,掉下来了,我是一脸懵逼。。。 回家一看,铝的电机齿轮扫了几个齿,塑料大齿盘竟然没事???其他部位也没有啥时,就是电机有一股似烧没烧的味道,可以从间隙看到定子线断了几根。
         拆了电机,发现 这个电机是△接法,用的是 0.21mm的线, 12根一股, 4匝,也就是 0.21 * 12 * 4,截面积 π*(0.21/2)*(0.21/2) * 12 * 4  = 1.6625mm²。论坛的帖子很多,要想KV值不变,匝数不要变即可,同时保证槽满率。看了很多帖子,发现我最喜欢单股绕线,感觉很有美感,于是决定绕单股的,那么,当截面积不变1.6625,单股直径d:π*(d/2)*(d/2) *1* 4  = 1.6625mm²,也就是单股的铜线直径在0.7275mm左右, 用游标卡尺量了量定子的槽宽,发现,完全可以绕再粗一点的线(大概0.75mm的样子),于是买了0.74mm, 0.77mm的铜线备用(后来发现0.74恰好!)

     下面开始绕!!!

用超长螺丝强力顶开(后来买的小拉马到了,用起来是真的省力又方便!要自己绕电机的同学最好搞一个)

黑黑的。。。渣渣。

恩,还烧了两个槽。。。

暴力拆解,全部剪断

工具准备好啊(强力推荐准备两个卡,一个厚一点,一个薄一点,绕一圈,捋一下,保准你绕出来的线服服帖帖

捋一下。。。

A相完毕

绕啊绕,绕完了。。。

标签纸可别忘记,接线的时候就靠标签纸了,我用△接法,A,B,C头尾相接即可

看看,单股铜线的美感口水流下来,比细线多股好看多了!

焊上线,这里用的14AWG,好像有点粗,不过没关系,边角料给他用掉

换个角度,美啊

再看线圈直流口水

准备组装

为啥我没有把三根线从一个洞里传出来呢,嘿嘿,分两个洞出来,这样子恰好线平均分布在电调板下面,美滋滋

看!完美!nice!

后记:
1.关于掉了两个磁钢 ,我用高强度螺丝胶粘回去了,也没拍照片,胶上的不多,应该不影响平衡,装完也无负载空转测试过。一切正常,工作温度不高。
2.今天才去测试飞行,发现,我的妈,好暴力,本来想说,重新标定一下转速,还是和以前一样飞50%转速,悠闲一点,一开机,我的妈,感觉以前是开家用车,现在整的一马力全开的跑车在我面前,我还以为定速坏了,50%油门就用了2度螺距就飞起来了(之前我是小油门大螺距7-8度),定速下调到42%,还是猛,作罢,不飞定速了,慢慢悠闲飞。。。明天再去测试一下飞行完电机的温度。。。感觉重绕后,kv值变大了,扭矩也变大了。。。各位看官,你们说换个小一点T数的电机齿轮OK吗???

网友:
磁钢不掉应该没事。

网友A:
螺丝胶粘磁钢怕是要出事

网友B:
线粗了,KV值增大了,功率变大了吧?

网友C:
螺丝胶能结实吗?
为啥KV值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粗了,KV值增大了,功率变大了吧?

感觉是的,毕竟截面积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胶能结实吗?
为啥KV值变了呢?

用的高强度的螺丝胶,耐温也够,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胶能结实吗?
为啥KV值变了呢?

这个kv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感觉是变大了,明天测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胶粘磁钢怕是要出事

高强度的螺丝胶,耐温180度,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kv应该变了,估计你粘磁钢的时候没注意磁极,磁极反了...之前我也试过电机掉了几个磁钢,我随便粘回去....之后启动那转速...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kv应该变了,估计你粘磁钢的时候没注意磁极,磁极反了...之前我也试过电机掉了几个磁钢,我随便粘回去.... ...

我注意了,查了磁钢的放置方法,按照规律放的,没有错误的

网友:
匝数没变,kv应该不变吧。

网友E:
怎么测电机的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测电机的KV值?

电调带转速输出 电脑上看一下转速在结合油门大小就知道kv值了

网友:
电机发热不?

网友:
铝齿容易磨成刀片,完定期检查

网友:
打湿厉害了。。摩拜了。以后也来试试看。。

网友F:
用R48也可以贴磁铁。这个建议你用0.6mm线,绕5圈,转速就下来了。

楼主:
连续飞也是温温的不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R48也可以贴磁铁。这个建议你用0.6mm线,绕5圈,转速就下来了。

有道理,过些天试试

楼主:
用电倒是和之前差不多,小航线和悬停,7分钟下来3.75

网友:
自绕电机的确很有成就感,就是累的手疼,要不就是忘记几圈!

网友:
敢动手,好样的。挽救一台电机。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文笔也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电倒是和之前差不多,小航线和悬停,7分钟下来3.75

v4电调标定转速后不要退出看电汽转速和电池电压然后除下磁极就能知道kv.这个很准。我自己手绕的也是这样测kv.铜线粗了后kv是会变高适当减少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v4电调标定转速后不要退出看电汽转速和电池电压然后除下磁极就能知道kv.这个很准。我自己手绕的也是这样 ...

我也是想这么测试kv值的,毕竟电调有转速输出的专用线,很方便。但是其他一定的时候kv值和匝数不是反比吗,要降低kv值要增加匝数才对吧(不是很懂,说错勿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这么测试kv值的,毕竟电调有转速输出的专用线,很方便。但是其他一定的时候kv值和匝数不是反比吗 ...

是我说反了增加降低kv.好盈说明书我记得有算转速公式说得很清楚我就是按他那个公式来的准确性很高。

网友:
我以前也绕过一个电机玩,确实比原装的暴力。原因是手艺不行,满槽率不够,匝数绕少了(其实相当于KV值提高)。于是电阻也小了。电池电压不变电阻变小的结果就是电流变大...
功率计算公式:p=UI=I2R。我绕的电机可能处于超载状态23333
楼主手艺那么好,绕的电机匝数肯定没问题,那么只有一个结果,直流电阻下降了。
当然,咱们现在用的电机应该属于交流电机,要考虑的是交流阻抗,不过我想直流电阻也不能小瞧。另外关于单线还是多股哪一个好,从制造简易度和高频电流集肤效应来讲,多股有优势.............哈哈扯远了

网友:
高手在民間

网友:
按理说KV值大了,扭矩应该变小了。

网友:
这线圈绕的很漂亮哦,慢慢就更多经验啦,咱!

网友H:
磁铁吸力那么强你怎么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磁铁吸力那么强你怎么装上去
里面有定位槽的 位置差不多了就用尖嘴钳夹住,顶到定位槽里

网友I:
楼主厉害,这是属于凭感觉绕的吗?不知道对电调会不会有什么坏处。

网友J:
电机的功率和曹满率成正比,以前我也是按你这种方式绕,后来为了追求功率,我还是换了比现在略细的铜线多股并绕。尽量把槽内的所有缝隙填满。

网友K:
截面积大了,电机阻值变小了,匝数不变的情况下,空载电流变大,转速变高,KV值也变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