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终极改装快拆

楼主(2019-01-19):
对于没车的人出门飞一趟真的太麻烦了,加上飞场太远,老家还好,城市里更不方便,还要承受路人的眼光。所以本人对机子的第一要不要求就是能方便带出门,这个小胖还是17年双十一购入的,一直没时间飞,今年早早回家,闲来无事就把它给装起来了

刚开始只是普通的把V尾改成可拆的,顺便把论坛送的贴纸贴上,我开始改的可拆V尾很简单实用,也很方便改的,大家一看就会,材料大家也应该自己手上就有,只要两根尼龙隔离柱,四颗螺丝就好,下面发图,不好意思,那图删了,先给大家看下我中的论坛奖品吧,晒一下

这个手抛机也可以快拆的哦,不过前几天飞丢,撞大山里面了,然后只能把小胖装好去飞了,试飞成功后,感觉还是不够方便,于时,就再折腾改的更方便点,毕竟我们不是要多大航程,已出门方便为主,不用太考虑重量,就在可拆V尾上再进行魔改一下,下面上图

这里可看到之前我只是在那里插了两根尼龙隔离柱,然后再加了DP9的插头,这个插头一个才5毛钱,重7克

然后就是焊线

然后挖孔

安装

再最后连副翼那里也改了,还两边焊上去了备用的两组线,到时在机翼上安装接收机,图传或者灯光都不用一个个插头去接了,直接机翼一插就好,加上有这个插头对插,更稳了

对了,试飞时忘了带那根小碳棒了,一样起飞了,结果因飞的太低了擦了树顶,没拉起来,配送的碳杆裂了,换了根铝管,虽然重了10克,但好用,后来几次撞到机翼也是有点变形,自己用力弯一下就好了,便宜好用现在装机方便多了,从包里拿出机身,机翼,V尾,对正插上拧几颗螺丝就好了,虽然重了100 克左右,但影响不大,现在就等433接收机到了就可远飞了,配置说一下,切糕U22,朗宇X2216/1250配了90/60桨试飞过了现在换了10/60桨,电调是FMS的40A电调,电池是3S3P的18650,图传欧姆威1W的一代,加上RC2摄像头用来一边录一边拍,,起飞重量是1.6千克出头,可能重了点,不过没办法,上2814电机没有大电池压着头,所以没上手的的FMS的3536电机了,重量是

好了,今年第一次发贴,大家多多支持,以后还几几架机子改了快拆的,到里有时间也可发出来,让各位参考参考

网友A:
很棒噢,想问下楼主做V尾快拆的时候那个通孔是怎么打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噢,想问下楼主做V尾快拆的时候那个通孔是怎么打的呢

你是说那两根尼龙隔离柱吧,我是装好机身把V尾插上,然后找到合适的位置用螺丝刀直接扎两个眼就好了,两边孔位保持孔距离一样就好,如果一开始装机时有那个DP9插头,可以用它的孔定位更好

网友:
九针的串口都快成古董了

网友:
祝过年爽飞

网友B:
配置差不多,我的kv1400耗电厉害,飞过50分钟,你这个应该能一小时以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那两根尼龙隔离柱吧,我是装好机身把V尾插上,然后找到合适的位置用螺丝刀直接扎两个眼就好了,两 ...

好的呢,谢谢,过年刚好买了个小胖回家,就是想做成快拆的,正好套用您的方法

网友C:
之前看过类似的改装,不过那个是用航空插头,对焊接水平要求比较高,我买了一个插头回来,研究下发现自己的水平不够,没再折腾。
这个DP9的插头看起来焊接难度低点,有空搞个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过类似的改装,不过那个是用航空插头,对焊接水平要求比较高,我买了一个插头回来,研究下发现自己的 ...

反正便宜,要买就买多几个,我才买了4对,刚好小胖够用,如果还有机装就没了,一对才一块钱,记得要买的话多买几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呢,谢谢,过年刚好买了个小胖回家,就是想做成快拆的,正好套用您的方法

那插头便宜,要买记得多买几个,一对才一块钱,我才买了4对,刚够小胖子用,下次要用又要麻烦买了,运费都可买多几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插头便宜,要买记得多买几个,一对才一块钱,我才买了4对,刚够小胖子用,下次要用又要麻烦买了,运费 ...

再问您下,用的隔离柱是多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您下,用的隔离柱是多长的呢……

20-30MM的都行,我用的是30M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30MM的都行,我用的是30MM的

好滴,谢谢啦

网友A:
哈哈,再替楼主给大家补充一下,DB9插头其实不用焊接,直接把舵机的端子挑出来插上套上热缩管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再替楼主给大家补充一下,DB9插头其实不用焊接,直接把舵机的端子挑出来插上套上热缩管就行啦

有两种,有一种是在插针的,没带这种有点短,插上再点点焊锡上去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种,有一种是在插针的,没带这种有点短,插上再点点焊锡上去比较好

我选择插上以后打热熔胶省去了焊接的步骤还能绝缘还能增加强度还能防水

网友:
这种插头,我怎么看怎么都怕

网友D:
万一那天插多了接触不良,会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一那天插多了接触不良,会不会?
这个和原来的舵机端子插头一样,插上了除非线头那里松了,是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一那天插多了接触不良,会不会?
这跟原来的舵机插头差不多,插上去机翼和机身更稳一些

网友E(2019-07-24):
可以考虑使用更轻便的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