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故障请教

楼主(2019-01-19):
电调故障,通电后,加油门
电机
卡卡卡地慢转,检查过焊接线口和连线,正常。换上另一个正常电机,情况一样,应该是电调问题,那位能帮忙。四轴250,电机2204-2300Kv

网友A:
电调缺项,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缺项,换吧
只能这样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