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调空中起火了~带图片

楼主(2019-01-19):
新组了一块18650电池飞穿越机,只能测试悬停,非暴力飞行,十二分钟左右飞机底部发出火星,然后一团火球从空中掉下来,我立马上去把大火扑灭。
然后我带着照片质问淘宝卖家,人家说推个油门都会起火的。算我倒霉
大家推荐一下哪一款四合一电调靠谱?
最后附上起火后的照片,飞机的照片,无良商家的照片

网友A:
是电池起火还是电调起火?电池负载过大,输出不够?电调35a输出是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池起火还是电调起火?电池负载过大,输出不够?电调35a输出是足够了

电调起火

网友B:
这么小机能把35a电调搞挂 , 若没有短路 质量是个问题 , 我个六轴航拍机 9寸桨 2212电机用的是30a穿越电调也没问题, 飞了二年多, 小密蜂电调吧也不贵

网友C:
12分钟,这么长时间,估计是电流太大时间太长了。散热不好。电池那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机能把35a电调搞挂 , 若没有短路 质量是个问题 , 我个六轴航拍机 9寸桨 2212电机用的是30a穿越电调 ...

谢谢,没遇到过质量这么差的,服务这么差的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分钟,这么长时间,估计是电流太大时间太长了。散热不好。电池那个型号的?

18650电池,电流比锂电池还低

网友:
电调质量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8650电池,电流比锂电池还低

就二节18650容量是多大??能飞1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二节18650容量是多大??能飞12分钟

四块组合成的,2800的容量

网友:
起火点在哪里?MOS烧,还是周边元件烧?

网友:
没装散热片?

网友D:
18650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能用吗

可以的

网友:
什么电池   推荐下

网友:
四合一电调确实还是比较容易坏的,特别是那种价钱便宜的,我手里好几个四合一电调都坏了一个轴,所以现在四合一电调用的少了,不过貌似现在大力还是哪家的四合一电调做的算比较好了,但是价钱贵点吧!

网友:
目测短路了

网友E:
18650不适合穿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650不适合穿越机

lz慢飞,高倍率的18650应该问题不大。

我的X3/380,用的 格氏 3s串2s->5s 2200 20C,翻滚和高速航线7分钟无压力。若降低转速到1800rpm,可慢飞10分钟以上。

网友F:
是什麼牌子的電調?用大廠品牌會好d,飛12分鐘,會不會飛行時間太長,電調過熱?

网友G:
曝光店铺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曝光店铺名。。。。。。。。

阿尔多航模工厂店

网友H:
這個電調一看就知道有問題  本來特價想買的 看著這麼便宜 還是算了
要買還是找大廠牌有保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電調一看就知道有問題  本來特價想買的 看著這麼便宜 還是算了
要買還是找大廠牌有保障的吧

嗯,已经买了大厂家的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什麼牌子的電調?用大廠品牌會好d,飛12分鐘,會不會飛行時間太長,電調過熱?

你听说过悬停12分钟着火的电调吗?我就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650不适合穿越机

我感觉挺好的,还能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個電調一看就知道有問題  本來特價想買的 看著這麼便宜 還是算了
要買還是找大廠牌有保障的吧

我发出来就是为了别让大家继续上当,这次好了,电调烧了,飞控也烧了,其他部件还不知道好不好呢

网友:
回歸分體電調吧!散熱好!燒一軸!換一軸!對重度機痴的你!不會有壓力!!!

网友:
大鸡最好别用四合一,特别是小厂没品牌的,电调水特深

网友I:
电池是vtc6吗?我买了6节飞固定翼,能飞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是vtc6吗?我买了6节飞固定翼,能飞20分钟

vt5

网友J:
真的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你自己使用上出现的问题?你用多大的电机?带多大的桨?KV值是否匹配?电压是否匹配?电机是否堵转?你本人是否有电子电路方面的专业知识?

说出你的具体配置,电池电压。
我这样问,只是想搞清问题真正原因。因为你出现这样的问题导致我不敢买了。

另外你的接收机是华科尔的 SBus 吧?和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的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你自己使用上出现的问题?你用多大的电机?带多大的桨?KV值是否匹配?电压是否匹 ...

嗯,可能我是个案吧,曝光一下,让更多的模友当心了,不要在空中把飞机烧了。至于你,站在怀疑我的立场上也没错,我更相信你不是商家派来的托

网友J:
引用 楼主:
嗯,可能我是个案吧,曝光一下,让更多的模友当心了,不要在空中把飞机烧了。至于你,站在怀疑我的立场上 ...

我不是商家的托!我是四轴飞控爱好者,我即懂硬件电子电路,又懂飞控软件。所以我知道很多原因会导致电调烧毁。尤其是电机、桨、电压匹配不好的情况下。当然因为你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也会怀疑电调质量有问题从而不会购买。另外我从来没用过四合一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不是商家的托!我是四轴飞控爱好者,我即懂硬件电子电路,又懂飞控软件。所以我知道很多原因会导致电调 ...

我上一架飞机,穿越210,飞出7公里的距离,就用的四合一电调,你可以看我以往的帖子,同样的配置,在这台飞机上,12分钟电调就燃烧了,电调还是买大品牌的吧,我的飞控也被烧毁了

网友J:
我的四轴,机架都是自制的。空心杯那个飞控自制,软件基于BF 2.0.1 版本的核心算法改写。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上一架飞机,穿越210,飞出7公里的距离,就用的四合一电调,你可以看我以往的帖子,同样的配置,在这台 ...

介绍一下你之前用的电调,我好考虑一下

网友:
4合一电调,一下子没了4个,还是换单个单个的电调实在!

网友K:
18650放电都顶不住,说到底还是电调质量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介绍一下你之前用的电调,我好考虑一下

上一架飞机用的杂牌20安培,四合一电调,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四轴,机架都是自制的。空心杯那个飞控自制,软件基于BF 2.0.1 版本的核心算法改写。

论坛人才辈出啊,前辈,请收下我的膝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18650放电都顶不住,说到底还是电调质量不过关

都烧成这样了,焊点也融化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L:
我的电调跟这个好像是一样的,也起火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电调跟这个好像是一样的,也起火烧了

哈哈,找到战友了

网友:
这个当初也考虑过。幸好没买,买了海科

网友:
烧成这糊样肯定是短路了,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好说,原因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M(2019-04-30):
我的通电放了5分钟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通电放了5分钟着火了

买到了垃圾电调了,和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