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飞机增加减震!听说这样飞机就不抖了

楼主(2019-01-19):
(无正文)

网友:
有可能,实践出真知

网友:
是有帮助的,但不一定能解决抖动问题!

网友:
这个主要是防飞控抽风

网友:
我的就用减震解决了。。。。。。。。。。。

网友A:
飞机抖可能原因一是减震问题,也可能是参数和滤波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抖可能原因一是减震问题,也可能是参数和滤波设置问题

滤波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
层主之前一直没有遇到过飞机抖动的问题 今天隔了一个月出去 起飞突然就开始抖了 确定不是电机电调的问题 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用新桨比啥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