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E莫名的震动

楼主(2019-01-19):
这个飞机炸过一次,后来买配件回来以后装上也没问题,当时就没有换过横轴其他的全部换掉了,装机试飞各种转速下也没问题飞机非常稳,可是担心横轴出问题后来就买了横轴换上,就这样问题出现了,飞机除了50%定速下感觉还好,其余65%和80%的油门下飞机就老是震,机体抖动,各种问题都线过了就是找不出原因来,横轴换了2个,胶圈也换过两种,可是问题一直有……非常奇怪,第一次没换横轴的情况下还好好的呢~怎么横轴一换这么多的问题呀~谁遇到过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那你把原来的横轴换回去不就好了,,,,,

网友:
看看大奖的重心,两浆的重量是否一样

网友:
桨夹没有装好估计。。看看那个推力轴承是不是装反了。。在就检查轴承。。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推力轴承滚珠损坏导致震动。

网友:
看振动分析,看震动来源

网友B:
轴承,每一个仔细检查过去,有卡涩的就要换了。

网友C:
先换桨。大品牌桨试机。一步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原来的横轴换回去不就好了,,,,,

当时横轴是把螺丝钻掉取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每一个仔细检查过去,有卡涩的就要换了。

确实有卡色的,已经买新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桨。大品牌桨试机。一步步排除。

桨没问题吧!用的6号工厂的桨~平衡不错

网友C:
6号本来就是代工厂,现在卖的基本都是定制剩下的瑕疵品。还真的要碰运气。大厂新桨就不用碰运气。

网友A:
首先你炸过一次,
横轴新的?
主轴新的?
变距拉杆是否一样长度?
螺距是否一样?
去掉飞机大小桨,全油门开看看机身抖不抖?
如果抖,去掉旋翼头,还是抖,就是主轴和大齿盘的问题了,
如果还是抖,建议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炸过一次,
横轴新的?
主轴新的?

三轴全新~这个必须换的,去掉桨震动没多大,其次,我在没换横轴时一点问题没有~换了横轴问题才来的……推力轴承安装顺序再三检查过的,没问题,我现在怀疑其他轴承有问题我买了新的换上试一下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号本来就是代工厂,现在卖的基本都是定制剩下的瑕疵品。还真的要碰运气。大厂新桨就不用碰运气。

碰运气?这个桨装在7.2上一点问题没有,可以排除桨的问题

网友D:
检查桨夹里的轴承是否都安装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桨夹里的轴承是否都安装到位,

问题解决啦~换上新轴承好啦……

网友:
这个帖子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只盯着大件,小东西一样要检查到位,轴承,螺丝。。。虽然小但是意义重大!

学习了!

网友:
试过一个烂问题。。。左右桨调换一下位置就好了。。。。。。

网友E(2023-09-20):
楼主找到问题原因了吗

网友F:
检查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