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2 6寸机,悬停上下忽悠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1-19):
手动模式,自稳模式,飞机悬停会上下十五厘米内忽悠!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自稳只是水平面的稳,,油门该补还是要补点的

楼主:
它忽悠的很快,不好补油啊?

网友A:
油门上下上下那种的 小碎舵

网友:
上下浮动不是很正常嘛

楼主:
刚又试了下,前后打杆最明显,尤其是是向后打杆,会下落20厘米左右!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B:
是不是有气压计?

楼主:
没有气压计!

网友C:
不这样的不叫穿越机

网友D:
穿越机就这样,排除一下遥控油门信号漂移

网友E:
偏移导致机身失去平衡,要油门补偿。

网友F:
机身倾斜要补油

网友:
穿越机,你想定高是不可能的... ...手要不断微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