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fms t28问题

楼主(2019-01-19):
翼展1.1米的t28经过2次起飞炸机,发现总结一个问题,就是起飞后姿态马上大修正的话,姿态会不可驾驭,最终炸机,全程不到2秒。我运动p51起飞后大修姿态也不会发生这问题。机型问题?这机型感觉全程缺乏流线型,另外这飞机有个毛病,初速度没建立就急于拉起来的话会失速炸机。但运动p51就算初速度没建立就拉升,起来后马上补油,同样不会失速

网友A:
玩啥飞机习惯性全油起飞

网友B:
机和机设计不一样吧

网友C:
Vr速度没到就往起拉是基本功不到位的表现,不能怨飞机。

网友D:
这飞机很好飞,速度也快,比1.4米T28快多了。不能怪飞机,只能怪自己技术还须多锻炼

网友E:
运动P51 跟 1.1的T28 动力系统都不一样。你描写你起飞后马上大修正,那个时候飞机应该还在爬升,是失速了,你80%油让飞机滑跑一段起飞,应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1.1的T28我没飞过,现在我飞的PC-21

网友F:
t28长得胖,但是很好飞,失速点很低。估计是你起飞速度不够强行拉起,导致反扭失速炸鸡。

网友G:
T28很好飞,没发现你说的问题,个人意见是技术问题

网友H:
FMS这个机我有,飞过不少起落了,这个飞机起飞一定要注意反扭的问题,推油门缓一些,修正要及时,或者跑道够宽,否则容易撞马路牙子,主要就是这个反扭的问题,其他还好,没啥毛病,哦对,还有前起落架,脆的一比,还不是通用的,只能买FMS的配件来按,换完了还是脆的一比,那尺寸太细了,经不起任何重降,路不平时间久了都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