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9-01-19):
买了5年的A6充电器,最近出现了几个问题。
1、        插上电池充电器也检测到电池,按启动停止键,充电器会叫,就是不充电,反反复复几次才充电。
2、        搞了半天充到电了,没一会功夫就报错,EE01,不管电流大小都会报错。而且报的很平凡。一个电池要充满,至少报四五次。
3、        没插上电池的端口经常检测到1.几伏电压。
其实其他问题都不大,就是问题2大,一报错就不充电,想要充满一个电池不知道要报错多少次,一次报错,在想充电又会遇到问题1,又要按半天才充电。你说用了几年有问题也可以理解,刚买的时候也有问题2的出现,就是次数少点。想问下大家的A6有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提示你充电器电源输入电压过低了。

网友A:
这就尴尬了,a6背锅竟然六年了

网友B:
看说明书很重要~

网友C:
早就过报废年龄啦

网友D:
我猜是电源老化电压不稳吧?我有新电源你要不

网友E:
平衡头那里接触不好

楼主:
试了很多电池,换了几个并充板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尴尬了,a6背锅竟然六年了

实话实说,以前问题不严重,会有报警的出现,但次数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很重要~

说明书没看到这种报警的相关解释,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就过报废年龄啦

也是,56年了,是该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电源老化电压不稳吧?我有新电源你要不

我测测电源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衡头那里接触不好

换了很多电池,很多跟并充线,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很多电池,很多跟并充线,还是一样。

是内部

网友F:
返修   10块钱就解决了

网友G(2019-04-24):
引用 网友F:
返修   10块钱就解决了

a6返厂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a6返厂地址?

地址怎么了?

网友:
有A6的返厂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