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25级发动机

楼主(2019-01-19):
问下各位大佬,三叶25级发动机副油针拧多少合适? 今天调试了1个小时没启动起来,后来发现好像是副油针的问题,不吸油。再问下热火头那里有点漏气正常吗?

网友A:
这东西不好说,你卸下热火头转桨,缸里有油进来么?通常磨车的时候小油针不用动的,磨车富油就好。等到磨完了,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好说,你卸下热火头转桨,缸里有油进来么?通常磨车的时候小油针不用动的,磨车富油就好。等到磨完 ...

没有油进来…  不知道为啥  后来把风门堵住  副油针开大了才有油进来 然后淹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好说,你卸下热火头转桨,缸里有油进来么?通常磨车的时候小油针不用动的,磨车富油就好。等到磨完 ...

开始是不要先把风门关闭然后转螺旋桨泵油进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是不要先把风门关闭然后转螺旋桨泵油进来…

对,忘了说了,开始的时候是要上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忘了说了,开始的时候是要上点油。

怪不得,我又看了些教学视频,很多人开始先用手堵住风门,然后转桨把油吸进来,松开手再转3圈,最后才上点火器发动。

网友B:
你调调主油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调调主油针试试?

正打算出门继续调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打算出门继续调试呢

我记得当时我们都是调主油针,副油针很少动,基本保持出厂位置。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当时我们都是调主油针,副油针很少动,基本保持出厂位置。你再试试

副油针已经动了… 按照往上的2圈先试试

网友C:
先要学会判断,是富油还是贫油。

网友D:
我手头老款三叶25级,主油针0.8圈,副油针4.5圈,爽飞过一段时间,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要学会判断,是富油还是贫油。

主油针副油针现在都是两圈,判断不出来了,因为老淹缸 哈哈。之前洗不上油是因为我不知道要堵住风门把油弄上来。。。  打算找当地模友帮忙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老款三叶25级,主油针0.8圈,副油针4.5圈,爽飞过一段时间,仅供参考…………

谢谢,我按朋友说的主油针副油针现在都是两圈,之前吸不上油是因为我不知道要堵住风门把油弄上来。。。  现在老淹缸,感觉和热火头有关,那里有点漏气,通电亮度也不大。找个时间让当地朋友帮忙弄了。

网友E:
副油针太大了1.1够了,主油针1.5至1.8启动了在调另外漏气决对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副油针太大了1.1够了,主油针1.5至1.8启动了在调另外漏气决对不行!

点火头需要很使劲拧么,我拿钳子拧紧的。之前发动机从30CM高的地方掉下来 把火头上面那个杆弄弯了,我换了一个火头,会不会掉下来的时候把发动机盖子那弄漏气了?

网友F:
火头弄个套筒拧紧,绝对不能漏气,搞不定的话,换缸盖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点火头需要很使劲拧么,我拿钳子拧紧的。之前发动机从30CM高的地方掉下来 把火头上面那个杆弄弯了,我换 ...

玩油机首先要有趁手的工具,钳子拧火头肯定不行,其次火头地方漏气肯定不行,你摔发动机也不会摔漏气了,你是不是换火头的时候忘记装那个紫铜垫片了?最后调油针一两句话说不清,论坛里大神的精华贴也很多,这里我不一一叙说,告诉你一个小窍门,大油针3圈,小油针拧到底,风门一毫米,找一根油管插化油器进油口,嘴里含者油管吹气手一边松副油针,什么时候吹动了副油针大致位置就在那里,然后接油箱点火,调试~~~~~~~具体调试方法参考大神

网友:
亲切.........的东东!

网友H:
看你这照片,

你的油箱,油面高度,比油针高那么多。    又不好好固定好。就算发动起来。油箱一个劲震动。里面翻江倒海。气泡一堆。
也搞熄火了

火头明显是不可以漏气的。火头没必要拧的很用力啊。   五金店买个套筒起子可以拧。

你要是有3D打印机,直接打印一个得了。
吸油有问题,先检查油箱油管。

然后检查风门组件,和机匝之间的气密性。

火头气密性并不影响吸油。发动机爆发的时候,会把火头顶的很紧。所以没必要做死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火头弄个套筒拧紧,绝对不能漏气,搞不定的话,换缸盖吧。

我还是换火头吧,缸盖貌似不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油机首先要有趁手的工具,钳子拧火头肯定不行,其次火头地方漏气肯定不行,你摔发动机也不会摔漏气了,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这照片,

你的油箱,油面高度,比油针高那么多。    又不好好固定好。就算发动起来。油箱一个劲震动 ...

多谢,油箱后来重新弄了 还是不行  回头找人弄吧

网友I(2019-03-23):
1,副油针,全部旋入,再拧出1.5-2圈,主油针全部旋入,再拧出2.5圈,这个位置保障着车是没有问题的;
2,火头处漏气,这通常是火头铜垫圈出厂时没有做退火处理的结果,拆下火头垫圈,用手扭一扭,是不是很硬?用细铁丝挑着,用打火机烧至发红,再自然冷却,再试试扭下,是不是感觉垫圈柔软多了呢?用这样的垫圈才能保障火头和缸盖间的气密性的吆;
3,关于精细调整,a,学习实践,实践学习,再实践,就会调了;b,请个老鸟帮助,虚心学习,细心实践,就会调整了;

网友J:
这发动机我也折腾过,看看我的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副油针,全部旋入,再拧出1.5-2圈,主油针全部旋入,再拧出2.5圈,这个位置保障着车是没有问题的;
2, ...

感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发动机我也折腾过,看看我的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看了你16年期间的帖子,获益匪浅,我猜可能是我用手钻diy的启动器有问题,导致没法启动,有时间我试试手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16年期间的帖子,获益匪浅,我猜可能是我用手钻diy的启动器有问题,导致没法启动,有时间我试试手 ...

手转转速略低,满电的时候凑合启动,电压略低就没法启动了

网友:
我用的ASP发动机拿回来首先做密封处理

网友K:
看你的小板凳不错。
首先拆下热火头,通电观察,铂丝应该是亮红色。发白说明电压高。暗红或者在白天室外光线下看不到光,是电压不足。还要观察亮度变化,应该是3-5秒内亮度无变化,说明电池电量比较充足。手拨启动的话,应该是亮红色到一点白色为佳。温度不够的话,打死也拨不着。
因为手拨新手会折腾很长时间,点火电池很快就没电了,所以,建议用能持续提供电流的点火电池,这是关键。打不着火,先观察热火头情况。
如果热火头正常,告诉你小窍门。
所有油门关死,风门开三分之一,用油管或者注射器在风门内滴几滴油,接电,开始拨桨。不停的拨,同时观察机器状态。
这个窍门的原理是,开始机器是富油状态,拨动困难,而且不能启动,但油随着拨动排除发动机,总有一瞬间,发动机油量在一个合适范围内,机器就启动了,你能听到几声爆破声,很快机器没油就停止了。这就是一个启动过程。
反复这个过程,掌握好开始滴油的量,你就能迅速启动机器了。
然后再开逐渐调试油门。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启动和调油门分开练习。
练习顺序是,滴油瞬间启动,开点油门能启动但不能维持运转,能维持运转,调油针调发动机状态。调油针基本是最后一步了,所以不能拿到最前面,一上来就研究如何调油针是不可能入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你的小板凳不错。
首先拆下热火头,通电观察,铂丝应该是亮红色。发白说明电压高。暗红或者在白天室外光 ...

多谢大佬,清明那天第一次启动就启动起来了,但是油门降到怠速状态熄火了,然后再怎么捣鼓也不行,改天我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清明那天第一次启动就启动起来了,但是油门降到怠速状态熄火了,然后再怎么捣鼓也不行,改天我 ...

所以我感觉是点火电池没电了,这方面你注意一下。
然后就是前面有人给你提了,说你油箱太高,油面高于进油口。这样会导致你没启动时油就一直向机器内流,导致富油状态你没法启动。正确的位置是油面略低与进油口,发动机没工作时油管内的油停在那里不动。当你发动机器后,靠排气口的正压,把油“顶”进机器,这样机器才能正常工作。
所以建议你把油箱绑在凳子腿下面或者向上调整下发动机架的位置。

网友:
哈哈,三五下启动不起来就停下来找原因,不必一直捣鼓

网友L(2019-08-05):
目测你做试车台的椅子是全新的!副油针在出厂位置基本不用调,主油针开两圈,风门开1/3位置,油箱与化油器位置大致齐平,启动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目测你做试车台的椅子是全新的!副油针在出厂位置基本不用调,主油针开两圈,风门开1/3位置,油箱与化油器 ...

椅子是新的,专门淘宝上买的。多谢 改天我试试

网友:
1.火头不需要拧太大力,严防损坏缸盖的丝扣!摘下火头垫子用打火机烧红,再冷却,退个火会柔软很多,气密性就不是个问题了;
2.副油针一般是旋入,再旋出1.25圈,这个仅供参考,;
3.主油针一般是旋入,再旋出2.5-3圈;
4.试一下,确保火头电可以令火头红亮;
5.输出轴方向看发动机,发动机为逆时针运转的,不要搞反;
6.多看看老帖,如果有个老鸟帮下更好

网友:
我有个三叶的21级,情况有点像楼主。但问题是我有个9级的是单油针玩得好好的,就调准一位置怠速一拔就着。21级的是有主副油针的调了几天不着。1对于油到不到化油器我可以判断,2我是用降压点火没电看过火头活问题3进油后用专门启动器,不着。问题来了。我风门大小动他会着一下或短时间。小于3分1风门又熄了。我认为主要还是主副油针不会调。问题是我都着不了来调。

网友(2019-11-09):
三叶发动机,油门关死不消火